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小数的PLC输入问题

楼主(2006-08-18):
本人在选用微伦人机和三菱FX1S-20MR通讯时,程序要求利用人机数值输入小数0.08—0.40到PLC保持型文件寄存器D180中,在人机中输入小数0。10时,监空控对应的D180值变为-1718026230,输入0。20时,D180变为-1718026220,程序要求利用原值来相乘,这样的结果就不对了,希望各位大侠指导为谢,zhang40525@sina.com.cn

网友A:
那个牌子没有用过。HITECH、中达电通、西门子的用过。其实输入什么小数值不重要,无论你输入什么数值,让它存储为BINARY值即可。只是显示的可以为小数的。在其编程手册里可以清楚看到的。
我的MSN:zyj6333@hotmail.com
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
你就输入整数8-40.

网友C(2006-11-04):
这个问题很简单!你只要在GOT里设定小数自动调整(在GOT上输入0。05那么PLC读的却是5,这样就可以解决你说的问题,因为我也曾经因为这个想了很久,才试出来的)你试一下。

网友D:
楼上的只适用于F系列的GOT!A系列的就只能转换成实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