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看懂铸件图纸

楼主(2006-08-18):
我今年才搞机械设计。虽然已经设计过一整台压机。不过对铸件图纸还是不怎么看的懂。就是看的懂也联想不起实物。看到实物也不知道怎么表达铸件。希望大家能给点意见。

网友A:
买本机械制图的书看看吧,兄弟

网友B:
这种情况很普遍,这与一个人实践经验有很大关系.
我二十几年前就拿到了市级统一考核的"机械识图"的几级证书(机修工必需的技能),改行后用的少了也忘得差不多了.
所以说  贵在实践

网友C:
铸件与普通工件不同的地方是惯线表达,其他基本一直,最管用的方法是多看.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啦
我上次设计的压机基本已经过关了
不过还是有许多尺寸没处理好
主要是没画总装图

楼主:
惯线是相惯线吗?

网友D:
就是相惯线。不过现在这个问题也比较简单了,使用SOLIDWORKS可以自动生成。

楼主:
SOLIDWORKS是不是一种画图软件啊

网友D:
搜一下好多介绍。

楼主:
呵呵     看不懂
没用过
不过还是谢谢大家
你们说学设计整机好
还是学习设计零件好啊

网友B:
这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

网友E:
整机设计重在结构 主要是指运动部件 即如何最可靠 最简单的
实现运动功能
零件设计重在工艺 即设计合适的形状最易加工保证加工精度
工序最少降低成本
看图纸要有先后次重 要先看主要的剖面视图以及相关的其他视图
使大脑里有大概的基本轮廓 再次看细节视图慢慢分析 颠倒先后
很容易一片混乱看不懂所以 浪费很多时间

楼主:
哦  谢谢大家
我会好好学的
以后可能上网的时间少了
因为我要换工作了
我有时间就会上来看看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