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变频器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6-08-18):
有一台台安变频器N2-410-H3,上电显示OC,经查是电流传感器坏了,用替换HALL代换后,不接电机运行正常,接电机后运行报OC-A,将3只HALL去掉,将HALL输出端与地连接,去掉HALL检测,上电运行,发现输出电机抖动,输出轻微不平衡,断电,测驱动波形,6路正常啊,请教各位师傅,会是什么原因呢?谢谢了

网友A:
输出缺相,PC929的问题,不接电机查一下

楼主:
to wcm 和hzzhee,谢谢回复。驱动电解电容已全部换掉,无效果。另外该机驱动用的是HP4505

网友B:
可能控制板上的运放不好了,你查一下看看.

网友B(2006-10-02):
霍尔不可不接!

网友C:
台安变频器本身就有低速运行抖动的弊病.

网友D(2012-04-05):
我也有一台台安变频器N2-410-H3,上电显示OC.看来这个型号的有倾向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