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水泵循环启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6-08-18):
我在翻看水泵控制的帖子时,看到有不少中提到了水泵循环控制.
 请问:水泵循环启停原理是什?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水泵循环启停是靠压力接点开关来控制继电器来完成的。循环控制靠继电器的辅助接点来实现

楼主:
谢谢,解答.
比如使用4台水泵,3用1备,如何实现编程思路?

网友B:
一般的情况下,水泵没有必要用plc来编,你可以用一水位计来控制自动启动,硬件接线就行了,编程来控制,太简单了

楼主:
 博异十分感谢您的解答.
您的意思是,通过液位上限\下限\上限下限之间来开停水泵吗?那是不是会让一台泵处于工作?
如果使用,1#2#3#4#循环开停时,应该怎么编程,我想知道一个思路.
请指教!

楼主:
博异您所说的水位计是液位计吗?

网友C:
有见过这样的:
    当压力达到设定值时,4台水泵停止工作,有用户用水时,压力减小,此时用变频器启动一台水泵,频率根据水压自动调节。当用户用水量继续增大时,变频器频率达到工频还不能使水压增加到设定值,则将运行中的这台水泵(1号),直接用接触器控制,而变频器再启动另一台水泵(2号),直到4台水泵启动,或压力减小,按相反的规则控制。
    另外,每台水泵运行的时间用PLC记下来。如果1号水泵运行了3小时,在下次启动时就不启动1号水泵,而启动2号水泵,依此类推。使各台水泵运行的时间相近。防止长时停机生锈。
    这是我对你的问题的理解。

网友D:
水泵循环系统一般分二种
一种是根据压力继电器来控制管路水压循环
还有一种是由液位控制器来控制水面高低循环

网友B:
你可以用三个液位控制器,分为低水位,高水位,最高水位,当你把开关打在正常工作时,水位一般升到高水位时前三台水泵同时启动,当水位到低水位时所有水泵同时停止,如果假设有一台或两台水泵坏,在正常工作下,留下的两台或一台水泵满足不了工作,这样水位会上升到最高,这时备用水泵可以同时启动来解决,我这有一个两台水泵的自动工作的原理图,如果你要的话,给我留下你的邮件地址,我这几天会给你传上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的解答.
我的Email: shibaoyou-1981@126.com

楼主:
下面引用由我是小刘在 2006-8-20 1:33:00 发表的内容:
  有见过这样的:
    当压力达到设定值时,4台水泵停止工作,有用户用水时,压力减…

我想问问您,我看到的以前的帖子中提到了时间累积的问题,但是假如使用4台水泵1#2#3#4#,累积时间有的设计成"计数器+定时器"(定时器为1小时,到时间后计数器加1,可以显示每台水泵的累积时间)
对上面的方法我有两点不明白的地方:
1如果运行时不到1小时,到了液位下限需要停水泵,这时间怎么算?
2在寄存器中存储了4台水泵的运行时间,并可以排序,但是我如何知道对应关系?(比如:1#运行累积时间2小时;
                 2#运行累积时间3小时;
                 3#运行累积时间4小时;
                 4#运行累积时间5小时;
经过液位判断需要开启两台水泵,通过程序排序,可知道2小时DB1.DBW0,3小时DB!.DBW2应该启动,我怎么知道应该启动1#2#水泵?)
请指教!

网友E:
那用那么麻烦啊,你直接买个智能型恒压供水控制器就可以了,很简单的,要不我卖你个啊,你在那里啊

网友B:
我对你讲的不是太了解,不过我想还是能解决你说的两个问题:
1:如果运行时不到1小时,到了液位下限需要停水泵,这时间怎么算?
你可以在定时器边上并一个液位器的一个常闭点(常开点也可以,主要看你如何选择液位器)当液位器触点通,让水泵停,这时把(定时器中设定时间-bcd端的显示时间)返馈给db1.dbw0,这样的话只计算开动到停时的时间,不计算设定的时间。如果液位器触点不通,只有等到定时时间才能停,这样的话,返馈时间为设定时间。
2:你把4台水泵前都分别个定时器,通过4台水泵分别返馈到不同的db块中,比如分别是db1.dbw0,db1.dbw4,db1.dbw8,db1.dbw12;
然后在程序中加个比较指令,哪个小,哪个先开!
我在这里强调一点!把时间返馈到db块中时你要注意,如果你用的双整字,还要先加上ROUND再加上DI_BCD,然后传送!还有一个就是显示定时时间,有时在wincc界面上时你只能显示10秒以下,10秒以上呢你要修改时基,将0.01改成0.1或者1,这样的话你能显示9999.0秒;修改时基最重要的一点是用一个字或逻辑

网友C:
呵呵
我接触的工艺中,是为了防止电机长期不用生锈而做的循环,对时间没有严格的要求,如果电机在运行,就让它多转一下吧。其它的工艺要求相信也如此的。

网友F:
斑竹,我现在也在设计一个PLC控制水泵逻辑,麻烦也给我一个你的原理图,好吗?谢谢
jimman008@yahoo.com.cn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的解答!
 陈庆智: 我也没有电路图啊!

楼主:
请问: 博异可以送我一份原理图吗?
shibaoyou-1981@126.com
谢谢!

楼主:
十分感谢您博异!

网友B:
图我已经发给你了,你可以自己 研究一下,要是有不懂的就问吧

网友G:
其实就一句话,先起后停,后起先停

网友H:
不是很难,共同探讨.

网友I:
这个啊,加个比较就行啊

网友J:
严重支持博异的说法

网友J:
如果采用PLC的话,这本来就不难.

网友K:
为什么不用供水控制器,plc多麻烦,可以用恒压供水控制器,实现一托多循环软起的功能,又很多变频器都有供水专用型,象艾默生的TD2100,只须几个参数的设定,完全不必作复杂的控制

网友L:
博异大哥
也给我一份wdhwo@tom.com

网友M:
   博异大哥
也给我一份hacklongping@yahoo.com.cn
先谢谢了!

网友N:
现在很多地方都用了恒压供水,其中水泵的启停主要通过压力传感器的反馈信号与给定压力信号的比较而决定,压力的给定信号有些是由变频器内部参数给定有此是通过PLC的输入设定.

网友:
通过PLC的控制很简单

网友O:
博异大哥
给我一份好吗!!
谢谢!!!!!!!!!
jianying@163.com

网友P:
说的很好,有图的话给我一份
273763526QQ@.COM

网友Q(2006-09-18):
可以用"移位" 和 "|P|"指令实现,开始让DB0.DBW1=1,1#水泵启动后或故障,位右移动一位,下次启动时通过检测位来启动相对应的水泵,实现循环启动,当启动位操出水泵台数时候,让DB0.DBW1=1.

网友R:
楼上思路不错,简单实用

网友S:
请问: 博异也可以送我一份原理图吗?
  moonfeelingzg@126.com

网友O:
你好!我有一份课题为:四水泵城市供水调节,要求随着用水量的增加水泵启动数量增加,用水量减少水泵启动也减少。同时要防止其中水泵由于长时间的不启动而生锈.的程序和原理叙述文件.可能对你有启发,如果要看就和我QQ联系,

网友T:
编程原理不复杂,考虑工艺实际情况时不会这么简单吧,要把当前泵的状态(就地,远控,是否自动,故障有无)全部考虑后,去比较泵的运行时间,按运行时间最少的依次启动。中途运行泵出故障如何处理(全停,部分停?)。这些都是要考虑的。如果再加上工艺上的连锁自动(小第做的是CASS工艺的污水处理),程序是比较复杂的。

网友U:
能不能给我一份,谢谢
zou_jian_hua@163.com

网友V:
张大为,你好,可以给一份给我吗?我的油箱是:ljh-99@tom.com,谢谢!

网友V:
张大伟,你好(不好意思把你的名字写错了),可以给一份给我吗?我的油箱是:ljh-99@tom.com,谢谢!

网友W:
 请问: 博异可以送我一份原理图吗?
hybapple@126.com

网友S:
请问: 博异可以送我一份原理图吗?
moonfeelingzg@126.com

网友X:
这个很简单啊!可以用专用供水变频器,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Y(2009-05-16):
博异大哥
也给我一份caizhenghua_bj@163.com

网友Z:
资料下载地址:

分享 s7-300PLC教案1 http://gongkongplc.sd.cn/showdown.asp?id=22

分享 s7-300PLC教案2 http://gongkongplc.sd.cn/showdown.asp?id=21

分享 s7-300PLC教案3 http://gongkongplc.sd.cn/showdown.asp?id=20

分享 s7-300PLC教案4 http://gongkongplc.sd.cn/showdown.asp?id=19

更多下载请登录

工控PLC http://gongkongplc.sd.cn

网友AA(2011-01-25):
博异,你好。希望你也可以给我一份。谢谢30377545@qq.com。自己想同样有:2。在寄存器中存储了4台水泵的运行时间,并可以排序,但是我如何知道对应关系?(比如:1#运行累积时间2小时;
2#运行累积时间3小时;
3#运行累积时间4小时;
4#运行累积时间5小时;
经过液位判断需要开启两台水泵,通过程序排序,可知道2小时DB1.DBW0,3小时DB!.DBW2应该启动,我怎么知道应该启动1#2#水泵?)

这个问题,应该有用到指针来写吧?我不会用

网友AB:
可以用"移位" 和 "|P|"指令实现,开始让DB0.DBW1=1,1#水泵启动后或故障,位右移动一位,下次启动时通过检测位来启动相对应的水泵,实现循环启动,当启动位操出水泵台数时候,让DB0.DBW1=1. 这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AC:
工控PLC擂台上有,控制水泵电机的帖子。

网友AD:
做故障备用冗余的话,用PLC 实现简单点(相对继电器容易的多),  假如只用 时间分配 切换的话,可以用继电器方式实现!

网友AE:
严格说起来这种虚幻启停不是什么原理的事儿,而是供水工艺要求的一项,就是为了提高系统可靠性,保证各水泵能够轮换休息和工作,在一个泵损坏不能打压时,其他泵能够及时代替工作并及时报警!至于这么实现这些,那是需要你编程时思考的问题了

网友AF:
能说说水泵具体是何用途吗?没用工艺要求是无法确定其逻辑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