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Hz时电动机温度值多少为宜?

楼主(2006-08-18):
普通Y系列4极7.5KW电动机自然风冷E级绝缘,环境温度35℃,频率在40Hz长期运行电流约16~18A,电动机外壳用红外线测温仪测量显示最高65℃,请问这样长期运行可以吗?电动机温度算高吗?当电动机外壳温度达多少度时要采取措施?谢谢!!

网友A:
80度没有问题

网友B:
要看绝缘等级:
                A     E     B      F      H        C
电机允许的温升 60    75     80    100    125      125以上

温升指电机运行高出环境的温度

网友C(2007-01-06):
电机运行电流不超额定电流的情况下,电机允许的温升+环境温度,35度下需修正。

网友D:
没事的,不行的话给他加一个强制风冷,现在轴流风机也不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