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请教流量温压补偿问题.

楼主(2006-08-18):
刚刚从一化工厂回来,该化工厂用的是浙大中控的系统,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流量温压补偿的问题。 这里填写温度和压力补偿的范围是填写设计的量程还是填写之前定义该压力和温度的量程? 如果填写设计的量程,感觉反映出来的流量与实际流量有出入(偏高)。而填写之前定义该压力和温度的量程,又发现比实际流量偏底。我用和利时的系统就是通过设置一个流量系数来修正流量的不准 ,但浙大的系统,我也是刚刚接触,还不熟悉 。还望大家帮帮忙.

楼主:
流量前的压力经常变化,使得流量很不稳定,所以需要做个温压补偿.

网友A:
填写设计的量程,实际操作中都是以设计范围为指标的,至于流量偏高影响因数就多了...

网友B:
流量温压补偿归到底为密度补偿, 再用公式 △P=K*密度*流速^2
来做

网友C:
关于流量温压补偿量程问题,应该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必须做到现场仪表、DCS测量定义与流量公式三者统一,所以你应该与仪表工程师沟通。另外,你应该先看看DCS的指示值与现场仪表是否相符,介质组分是否正确等等。祝你调试顺利!

网友D:
我建议你去买一本书,每个省的书店都有,就是关于电厂MCS的,这个里面有详细的说明,有温度和流量补偿公式,你可以好好呀研究一下,咱们还可以具体问题在这边讨论

楼主:
你们都是我的书本,我还买什么书啊.

网友E:
建议你看看你的DCS的书 很多DCS都有温度补偿的模块!

网友F:
是否是你的DCS温度补偿模块的问题,我觉得应该先查一查

网友G:
温压补偿很简单,就一公式。照公式自己编个算式程序都可以。偷懒一点就直接用DCS中的温压补偿模块。

网友H(2011-05-13):
用设计时候的温度、压力、流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