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对设备采集机制的问题

楼主(2006-08-19):
前些天有一个小工程,用的是MCGS128点,主要是采集仪表数据和PLC开关量状态。
9个仪表,1台PLC,通过8路多串口卡采集。
在工程文件运行过程中,发现有以下问题:
工程运行一段时间(1—2天)就会出现系统响应速度非常慢,出奇的慢,重新启动组态运行后,又正常了。折腾了将近半个月,期间怀疑是病毒,又怀疑电脑内存有问题,最后MCGS总结出一个答案,你是否有设备存在故障,不发送数据,确实现场有一仪表有问题,没有数据发出。
说MCGS有一个设备检测机制,若有一设备没有检测到,就始终在找,随着时间的推移,死循环,线程增多,造成系统响应速度慢,最后把有故障的设备删除后,就稳定运行了4天了,不知以后是否会出现慢。
以上是我在这次工程中碰到的问题,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A:
呵呵!~,这个问题如果使用紫金桥就不会出现了
紫金桥监控组态软件当遇到设备故障的时候会进行自动检测,用户可以设置超时时间.当采集时间超过设定时间后认为设备出现故障,之后进行故障恢复查询,根据用户设置的查询周期进行设备扫描.同时可以设置最长时间,当超过时间后认为设备确实存在故障,以后将不在对设备进行扫描.
当然用户可以设置一些报警条件,当设备故障时进行报警.可以方便技术人员及时修复设备.

楼主:
TO:工控大亨
我并不是说MCGS不好,只是可能有些思路不同罢了.在处理上存在不同的见解.希望引起MCGS重视.
你也可以寄资料给我,我也可以参考.
http://www.ycssdz.com
email:L_xiaojia@163.com

网友B(2008-07-02):
楼主说的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有位用户用的是很多块仪表 ,由于其中一个出了问题导致通讯很慢,后来改为启动多个I/O调度就解决了。用的是力控可以启动多个 IOSEVER, 因为力控的 IO通讯程序是单独一个进程的 而且可以启动多个IO进程 。当时是用串口扩展模块扩了10个串口 ,后来就是改为了启动10个IO进程,每个串口接的设备设置在一个进程里,在数据库也是1个区域里组1个串口里接设备点(力控的数据库是分区的),这样逻辑上统一后也便于日后很快分析是哪个串口里的设备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