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上位监控用的是什么软件

楼主(2006-08-19):
ABB上位监控用的是什么软件,叫什么名子呢,请指点!

网友A(2007-07-28):
          上位监控               下位编程
AC800F:   DIGIVIS                  CBF
AC800M:   OPERATOR WORKPLACE       CBM
大系统:  800XA

网友B(2007-09-18):
fameview 7.0 ABBPLC

网友C:
是不使用的杰控的呀

网友D:
          上位监控               下位编程

AC800F:   DIGIVIS                  CBF

AC800M:   多种HMI软件              CBM
          大系统:  800XA

网友E:
         上位监控               下位编程
AC800F:   DIGIVIS                  CBF
AC800M:   OPERATOR WORKPLACE       CBM
大系统:  800XA
正确

网友F(2008-09-14):
ifix   intouch等等

网友G:
我知道有人用过InTouch、iFix和 GENESIS32,有一点不同的是GENESIS32是OPC核心的软件,可以无缝连接AC800M的 OPC DA和 OPC A/E,何谓无缝呢?当我们用CBM把应用程序组态好,CBM保存文件的时候,会自动生成OPC Tag,GEN32就可以直接连接到动态画面,不需要建立标签数据库,而且AC800M 的OPC A/E可以直接连接到GEN32的报警窗口,不需要组态,这就是无缝连接,很方便!

网友H:
我用的是FREELANCE2000,AC800F的系统!

网友I:
A-B问题请加QQ:277375575

网友J(2009-03-22):
AC800M 对应的是800XA

AC800F 对应的是DIGIVIS

除此之外都非ABB 推荐的第三方HMI

网友K:
AC800F: 上位机监控用DIGIVIS     下位机编程 CBF
AC800M: 上位机监控用PPA       下位机编程 CBM

网友L(2009-04-24):
www.deba.cn

l雷工

网友M:
好几个软件可以选择的,IFIX可以用的 ,我们现在就用的IFIX,也方便

网友L(2009-05-31):
ABB系统集成商,专业设计ABB PLC DCS控制系统设计,雷先生13651917255 并在各行业都有相关案例及应用尤其是DCS AC800M AC800F控制工程项目!!!有相关项目联系我

网友N(2010-01-26):
如果是Symphony系统,上位机是PGP或800XA

网友O(2012-06-25):
800F是上位是DIGIVIS,800M上位OPC通讯可以使用WINCC、ifix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