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变频器不节电?

楼主(2006-08-19):
首先谢谢各位老师。
一台55KW萝茨风机,去年安装的时候,工频电流105A,变频电流65A,节能达到40%左右。厂家很高兴。
今年再次测试:工频电流105A,变频电流65A,工频时55度/小时。变频时46度/小时。出现这种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计量工具:普通电表,电子电表,普通钳型表,电子钳型表)
还请各位老师百忙中给予指点。非常感谢!
我使用的变频器是惠丰的,用过一年左右,把频率调试到50Hz时测试。电流比同工况工频电流上升15A左右(37KW,55KW)都是差不多的情况。也是非常迷惑!

网友A:
电流小这么多功率怎么会大呢,难道电压高了?不太清楚,关注中...

楼主:
ste您好。
变频器输入电压400V,输出电压320V。说明:该电机有电容补偿,不过,去年安装的时候也有电容补偿。

网友B:
节电,但是幅度小,可能需要再研究一下实际工矿

楼主:
伦茨华东您好。
能说一些具体的吗?

网友C:
变频器本身应该是不节电的?它只能调节负荷用电的需用量,避免大马拉小车.

楼主:
变频器本身有稳压,调整弦波,提高功率因素,软启动,少量节能,节能的主要成分是调速。

楼主:
邀请大家讨论,给予帮助。谢谢!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老师。
一台55KW萝茨风机,去年安装变频节能,频率设定在-40Hz,输入电流65A。工频电流105A,节能达到40%左右。厂家很高兴。
今年再次测试:变频电流仍然65A,工频电流105A,工频时55度/小时。变频时46度/小时。出现这种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计量工具:普通电表,电子电表,普通钳型表,电子钳型表)
还请各位老师百忙中给予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D(2007-12-23):
怎么才能节电难道电流小了就 节电了啊 愚昧无知啊

网友E:
其实变频的节能不节能很难说 最只要的是保护电机 延长了电机的使用寿命 不就相当于节能了吗?

网友F:
我觉得变频器所谓的省电并不是电流减少多少,如果那样电机的功率不久降低了吗?而是对电网功率因数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