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用了一年,不节电了!

楼主(2006-08-19):
首先谢谢各位老师。
一台55KW萝茨风机,去年安装变频节能,频率设定在-40Hz,输入电流65A。工频电流105A,节能达到40%左右。厂家很高兴。
今年再次测试:变频电流仍然65A,工频电流105A,工频时55度/小时。变频时46度/小时。出现这种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计量工具:普通电表,电子电表,普通钳型表,电子钳型表)
还请各位老师百忙中给予指点。非常感谢!
还有一个现象也请教:我使用的变频器是惠丰的,用过一年左右,把频率调试到50Hz时测试。电流比同工况工频电流上升15A左右(37KW,55KW两台)都是差不多的情况。也是非常迷惑!

网友A:
郁闷,我也碰到过,不过,过段时间又不知怎么好了.非常郁闷.
有知道的吗?

楼主:
盛世自动化您好。
难道工况有变?假如工况变了,可是输入电流没有变啊?假如工况变了,输入电流应该有反应了,才会多用电。输入电流没有变,就是工况变了,也不会影响节能。对吧?

网友B:
应该是两次测试方法上存在差异..
应该指明的是:电流的变化的百分比并不代表有功功率的变化比..

楼主:
老焉您好!
我是工、变频转换的,电表接在进车间总线上。一套计量,计量两路用电。
工频105*380*1.732=69KW/H 实际记录50度/小时。
变频66*380*1.732=43KW/H 实际记录44度/小时。
您说,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谢谢

楼主:
邀请大家讨论,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C:
工频105*380*1.732=[b]69KW/H[/b][/b] 实际记录[b]50度/小时。[/b]?????

楼主:
HDH312您好。
是的,这两天,我一直在测试。你说是什么道理?

网友D:
工频时所测电流是指有功加无功电流,变频时所测电流是指变频所补偿后的电流,基本上有功电流,也就是说这里涉及到功率因数的问题,工频电流105A,实际用电量不是55KW/小时。应是A*V*COSφ*1.732,大约是105*380*0.72*1.732=49.76kw/小时,取COSφ为0.72,实际有些场合更低.变频时66*380*0.98*1.732=42.57KW/小时。有时工作电压的变化,计量方面会存在偏差。再说,不管工频变频,相同频率即50HZ时不可能节能的,电流的不一样只不过是功率因素的不同而已。

网友E:
1)去年测功率也是同一个表吗?工频运行测量功率时变频器是否停电,是否测量受变频器干扰?

楼主:
阿点 您好!
一,谢谢你的计算。
二,目前变频器工作频率是在40Hz 。
三。是不是可以说,工频的电度应该有功+无功?49.76+无功。
四,而变频器的真正耗电就是42.75度/小时?

网友E:
功率因素造成差别不会这么大。估计还是测量问题

楼主:
李老师 您好!
一,去年测试的表,当时一直没有拆下来,就是去年用的表。
二,我是工频/变频器互锁转换的,在工频运行时,变频器有输入,输出切断。

网友E:
关掉变频器试。

楼主:
李老师
一,变频器的功率因素时多少呢?
二,变频时66*380*0.98*1.732=42.57KW/小时,理论和实际值很接近。应该是真实的,对吧。
三,工频105*380*1.732=49.76kw/小时=50度/小时,实际和理论的69度/小时,差距很大,会不会一部分记到无功上去了呢?
四,他们有电容自动补偿补偿的。

网友D:
你用的是有功电度表,所示消耗功率是指有功电度,你不妨再装一块无功电度表试试。

网友D:
你知不知道同样是变频器,不同品牌它自身的消耗功率也是很不一样的。有些变频器在有些场合不但不节能,它只不过是一个调速装置而已。

楼主:
阿点您好
一,按照变频40Hz ,理论计算节能应该在多少呢?55KW萝茨风机。
二,谢谢

楼主:
我是用山东惠丰的水泵风机专用变频器。而且,去年测试的时候节能效果非常好达到40%左右。

楼主:
盛世自动化您好。
能说说,你碰到的情况吗?

网友D:
你手边有电工手册吗?上面有公式,关于功率和频率之间关系的,你自己算一算。

网友D:
把变频器自身消耗功率考虑进去,55千瓦变频器工作时大约2-3度/小时

楼主:
我去吃饭了,一会回来。这两天晕了。谢谢

楼主:
 李老师
要是怀疑谐波干扰,示波器可以测出来吗?

网友D:
理论数据应是平方关系:50*50-40*40=900 900/2500=36% 理论节能为36%,实际要减去变频器消耗,还有其他因素。40%理论上是不可能的。

网友F:
 其实去年和今年一样!!!!!!!!!!!!!
 那是因为变屏器里面有电容,用变频时,大部分的无功电流就不要同配电房的电容交换能量,测量时会发现电流少了好多!!!!

楼主:
流星11您好!

一,首先谢谢你的参与。
二,变频器有电容,这个电容不是补偿功率因素的电容,变频器的电容是虑波及完成交-直-交过程用的。
三,电流问题是:去年和今年一样65A。只是电度表的计量和去年不一样了。
四,我目前的单位情况是,电容就地补偿。

楼主:
阿点:您好。

     变频节能原理概述 由流体传输设备(风机、水泵)的工作原理可知:   n∝Q     n2∝p或H     P=Q*p或H     n3∝P   其中:n为电机转速,Q为流量或风量,p为压力,H为扬程,P为水泵或风机的轴功率。 由上式可知水泵的流量(或风机的风量)与其转速成正比;水泵或风机的压力(或扬程)与其转速的平方成正比;而水泵或风机的轴功率等于流量与压力(或扬程)的乘积,故水泵、风机的轴功率与其转速的三次方成正比(即与电源频率的三次方成正比)。

楼主:
阿点 :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8-19 16:59:00
    工频时所测电流是指有功加无功电流,变频时所测电流是指变频所补偿后的电流,基本上有功电流,也就是说这里涉及到功率因数的问题,工频电流105A,实际用电量不是55KW/小时。应是A*V*COSφ*1.732,大约是105*380*0.72*1.732=49.76kw/小时,取COSφ为0.72,实际有些场合更低.变频时66*380*0.98*1.732=42.57KW/小时。有时工作电压的变化,计量方面会存在偏差。再说,不管工频变频,相同频率即50HZ时不可能节能的,电流的不一样只不过是功率因素的不同而已。

请问阿点上述观点:
一,虽然电机功率因素只算72%,经过电容补偿至98%(单位的功率因素补偿都达到98%),是不是可以说,105A电流的工频状况下,经过电容的补偿,真正供电局收费表上记度收费就是49.76度/小时?有功而只有2%的无功电度?

网友G:
我也走过如此弯路,工频测量功率因数低,而变频时功率因数高.如果工频经电容补偿了,真正供电局收费按补偿后收取.

网友H:
电度表的计量不准确.

楼主:
李老师好!

一,我已经把变频器完全断开,测量工频电度100A。实际用电度是:50.58度/小时。

二,测量时间5小时。电子式电表1600/度。时间:8月20日 17:00(0458.80)至22:00(0461.61)。
非常郁闷!非常郁闷!

楼主:
 尚月您好!

一,一般电容补偿后功率因素在98%左右。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有功(105A)工频的真正用电就是50度/小时?
二,那么105A*380*1.732的KW时,理论电度和实际为什么相差这么大?
三,变频器40HZ 65A 电度在44度/小时。又是怎么回事呢?

郁闷!非常郁闷!

楼主:
 许先锋您好!
我已经换过两次机械电度表,一次电子表了。郁闷!非常郁闷!

网友B:
   罗茨风机区别于一般离心和轴流风机,不属于平方转矩负载而基本属于恒转矩负载,如果按类似恒转矩负载推算,你目前测得的数据是基本准确的.
   不排除当初投用时变频器厂商测试的时候为夸大节能效果而采用了不科学的计量方法:如采用视在功率代替有功功率..

网友I:
 TO  wyx5590

1、在负载不变的情况下,安装变频器节能,只能改变电机运行的功率因数,降低无功损耗;
2、105A减到65A,只是功率因数提高了,无功电流降下来了,视再功率降了,而有功功率基本没变;
3、去年“节能达到40%左右”的算法本来就是错误的,是“懂得人骗了不懂的人”;
4、今年用电度表测的是有功功率,“基本没变”是正确的;
5、当有人告诉你,他的设备可节能30、40、50%时,不能单看电流变化,一定要用电度表实测

网友J:
能量守恒,变频器是交流调速的器件.要做到输入的能量,最大限度的做功,要从各个环节考虑.其中有确定因素,也有不确定因素.
变频器节电,看怎么理解,商业抄做的因素很大.
电动机空载运行,电流几乎全是无功电流.有功表转速很慢.

楼主:
老焉您好。

一,去年,也是我和用户(厂家),一起测试的。装了电度表,我和用户一起记录电度表度数。该萝茨风机是24小时连续工作的。
二,去年的数据:885度/24小时(变频40HZ) 。1225度/24小时(工频)。

网友K:
变频器输出不是工频,所以拿钳形电流表测量是不会准确的。在低频的时候误差比较大,在刚开始用的时候节电并没有40%,只是您的计算有误。
另外,变频器用的时间长了之后,散热风扇会有集灰,需要清理。

楼主:
刘志斌老师您好。

一,去年的结论是我和用户(厂家)一起测试的---安装电度表双方共同抄表的结果。
二,今年的结果也是我和用户(厂家)一起测试、记录、计算的。而且还是同班人马,差距这么大大家度异常惊讶!
三,我可能因为节能效果变差了,而失去这个改造机会,可去年和我一起测试的单位的人,可能要承受更大的压力和误解!
四,目前用变频,频率在40HZ运行(满足生产),转速从742降到610。这个应该说明变频在节能。对吗?
五,105A工频,他的功率因素在98%(电容就地补偿)。应该理解为105A的视在电流,是真实的,可以按此计算功率的,对吗?
六,那么在变频和工频功率因素都达到98%的时候。转速从工频742降到变频610的时候。节能应该是非常大的,对吗?

楼主:
毕庆民您好。

一,变频节能,在当前国家经贸委也在指名推广,主要是调整电机设计富裕量,和实际运行富裕量。国家也受商业蒙骗了吗?

二,当电机空转的时候,视在电流一般在额定电流的20%左右。视在电流不会是额定电流。

三,假如,我现在这个问题真的找不到答案,我也要怀疑变频节能是不是大家都受蒙骗了!或者那些计算转速和功率的公式都是一些假公式!

楼主:
付海涛您好。
一,变频输出波形应该是接近交流波形的。交--直--交。
二,我目前的情况是:变频输入400V,电流65A。输出电流105A,电压320V。
三,散热风扇我经常运行正常,我经常在清理变频器散热片。

楼主:
李老师您好。

一,我已经完全把变频器脱开了,工频时电表还是50度/小时。
二,再搞下去,我都要疯掉了。事情非常严重,对我可能只是失去了一次节能改造的机会。可是,对于去年和我一起测试的用户(厂家)的人来说,假如没有一个清楚的答案,他们怎么办?他们压力误解太大了!

网友L:
有一点不成熟的看法:电机所带动的负载变了没?
如电机负载变化而电压、频率不变时,其用于做功的电流必有变化。

网友E:
是否能测量一下电源的功率因数是多少?很难理解一年变化如此大!

网友M:
该公司用的应该是:

工频和变频互相切换的一个走线吧。当变频出问题的时候,就走工频。这样不耽误生产。作者为这两个做了一个用数据来说话的例子。
说明采用变频还是厂家为国家剩下不少的电力。

至于你在中间出现不节电的问题:我想知道是不是以前测量的工具是否都没有任何改变。也就是说是不是同一套工具来测量的。
如果不是,肯定里面存在误差的。如果是。

检查:外围是否存在损耗,有漏电现象。

不知道你变频器所用的环境如何。如果太差的话,建议给变频器

做一个清洁保养看看。在这之前有动过其他什么参数吗?

一年来都没有人动过参数只类的吗。

网友D:
wyx5590:
工频运行的电流在105A,你的就地补偿功率因数是0.98,电机功率55KW,那么据我分析,105A测得的电流还是有功加无功电流,仔细检查一下就地补偿装置的线路,有没有接错。你要相信,电动机的功率因数只有0.8左右,补偿后的电流远没有105A。

网友D:
你一多半把就地补偿线接在了电流表前面了,检查一下,把就地补偿的母线接在电流表后就能测出电机运行的有功电流了。

网友N:
不太可能

网友O:
首先必须肯定的是变频器的节能是指调速后的节能!在50Hz下的变频器和工频耗能效果是一样的甚至更高(变频器本身功耗)。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你要从几个方面分析。首先是变频器的所设定的频率是否发生变化;二是系统带的负载是否有改变;三检查一下变频器的参数和变频器使用的周围环境是否有变;如果不好确定的话,你可以换用一台一模一样的变频器,如果电表还是一样的话那可以肯定是外围的负载发生了变化!

楼主:
 广州通济您好。

一,参数设置问题,我已经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定三次了,应该不会错误的。
二,测量电表,互感器,以前是两套(工频,变频各一套,今年是取了其中一套,接在进车间总线)。
三,变频器清理,我已经吹过两次了,一个月中。不过,没有打开。
四,请问,漏电具体在那些地方呢?

楼主:
 阿点您好

阿点: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8-21 13:20:00
    你一多半把就地补偿线接在了电流表前面了,检查一下,把就地补偿的母线接在电流表后就能测出电机运行的有功电流了。

谢谢您的提醒,这个我觉得有可能!

楼主:
张大伟您好

一,谢谢你对降低速度的节能的肯定!因为,我已经快要怀疑变频器节能了。

楼主:
华东列电您好

能请你说说不可能的理由吗?

网友P:
最好给这套设备单独计量。

网友Q:
经实际测量,的确是电容在作怪!

网友R:
都是老师!致敬!!1

网友R:
都是老师!!致敬!!!

网友S:
回流管的阀门有没有变动过

网友T:
如果工作在工频状态下,不但不能节电,而且因为功率器件的损耗,将比不加变频的时候还费电,此时最好使用软起动器,或者把变频器当软启动器用哈!

网友U:
是不是你原有控制柜中的电容补偿(电抗器等)现在有问题,或者说是老化等现象。

楼主:
这两天没有上来,跑现场。

楼主:
 hfbpq您好

目前的测试,已经是单独计量了。

楼主:
 教父3您好

是在对我的问题在说话吗?能不能请您说详细些?什么电容在作怪!?

楼主:
 aoterjia您好

是在谈我提出的问题吗?能不能请您说得详细一些。

楼主:
刀剑无眼您好

在可以使用软启动的地方、时候找你。

楼主:
xyy007您好
 xyy007: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8-22 12:41:00
    是不是你原有控制柜中的电容补偿(电抗器等)现在有问题,或者说是老化等现象。

   您的分析有道理。不过,在这个控制柜,我没有安装电容补偿电抗器等。除非变频器里面的功率因素元件老化或者变质了?变频器的功率因素是怎么确定的呢?

楼主:
 引用xyy007:  “是不是你原有控制柜中的电容补偿(电抗器等)现在有问题,或者说是老化等现象。”

   您的分析有道理。不过,在这个控制柜,我没有安装电容补偿电抗器等。除非变频器里面的功率因素元件老化或者变质了?变频器的功率因素是怎么确定的呢?

请教李老师。
谢谢

楼主:
 引用xyy007:  “是不是你原有控制柜中的电容补偿(电抗器等)现在有问题,或者说是老化等现象。”

   您的分析有道理。不过,在这个控制柜,我没有安装电容补偿电抗器等。除非变频器里面的功率因素元件老化或者变质了?变频器的功率因素是怎么确定的呢?

请教李老师。

网友V:
其实我们也碰到过同样的问题:
 关键是在功率因素上了,我们当时家变频器之前他的计量只是有功功率,因为电容补偿在变频器之前,测试工频电流比较大,用变频之后节能比(电能表)和电流的差值比不一致(当然是输入电流).

我们后来考虑了综合节能比在同样的检测条件下再适当增加负载(提高有用功率的使用比例和适当降低功率因素,并联运行其他电机(和工频相同工况)比较后可以说服用户,但是做变频节能改造的时候,如果用户事先没有就近补偿的话,变频提高功率因素减少节能比例的事必须在方案设计中考虑进来,否则就会出现你描述的情况!!

你的检测手段目前看来是准确的,即使有误差也是很小的!所以和检测手段应该无关!!

你提到的和时间有关系,我个人认为你以前的测试可能也有偏差,或者是没有这次测试的准确而已!!

我们当时的项目在现场测试时间就超过了10天,才拿出可以说服客户的数据!!!

网友V:
电流在50HZ的时候比工频多15A也和功率因素有直接关系!

网友:
我觉得是负载变了

楼主:
 武汉上官您好

非常感谢你!
一,我目前的单位,有就地电容柜,应该说功率因素不会很低。
二,假如 如您说得那样,那么,厂家还是喜欢功率因素低点,可以少付电费。(当然在供电局不追究的情况下)。
三,并联其他电机,怎么降低变频器功率因素呢,而且变频器功率就要无端增加,投入更大。
四,请问您的联系:电话或者QQ。向您请教。

网友W(2009-06-04):
请问各位专家:

我有一个饲服电机,我想测量它的一次回路上的电度,请问,我的计量回路怎么接线?如果我把电压采样在断路器上端(进线),电流也接接在断路器上端(进线),这样下来考虑2个问题,一是是否能计量准确?二是由于饲服电机在使用过程调频对计量误差有多大?请问各位了。谢谢

网友X:
给你的变频再换一个负载。。换过一个新的马达实验下。。或者一个新的风机。不一定是变频出问题。要考虑外因。如果变频有问题,早报警了。。。

在这里不会有变频老化出现不节能了,不要有这样的考虑。看下你的负载,和测量方式,以及最好一台,一台的去实验,当实验工频的时候你可以关了变频单独实验。当你实验变频的时候就关了工频。对比每个小时的节能。。

网友Y:
看下负载有没有变化先

网友Z:
你的问题的到解决吗

 WYX5590

网友AA:
工频时55度/小时。变频时46度/小时------节电9度/小时,这不是已经节电了吗?哪里不对?记住要查电能表,不能仅查看电流表,电压不同、功率因数不同,仅仅直接比较电流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