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松下变频器故障代码,急!

楼主(2006-08-19):
一台松下VFO变频器故障代码是OP和OV2,因没手册,不知是何故障,请各位赐教!急!另,它的说明书到哪里可下载?

网友A:
我用的是VF7F的不知一样不一样0P是运行过程中操作面板被断开或接上.当在停止状态设定数据时,或者在使用方式键使方式回到运行状态时,一个运行信号被输入.当运行信号接通时电源也接通.
0V2是恒定速度期间的过大内部DC电压(过电压(

楼主:
谢谢朋友!看来是一样的.但我的电机还未接上,怎么会恒定速度期间的过大内部DC电压呢?什么原因呢?

网友B(2008-10-22):
我用的是NAISVF-7F的变频器故障代码是5C2,因没手册,不知是何故障,请各位赐教!急!另,它的说明书到哪里可下载???

网友C:
松下英文网站 去看看 www.mew.co.jp/ac/c/user/index.j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