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定位的问题

楼主(2006-08-19):
各位老师好!我想问一下用PLC控制伺服电机进行位置控制的时候!是用给伺服发多少脉冲来进行每个位置的定位?还是一直发脉冲用反馈信号来决定到位置了 就 停止发脉冲?
比如参考点为0 有A 500 B 1000 C1500(数字为每个位置的脉冲数)三个点,从0到A是发500个脉冲 还是一直发脉冲使电机走动 外部反馈信号到了500这个位置了就停止发脉冲?

网友A:
是用给伺服发多少脉冲来进行每个位置的定位?还是一直发脉冲用反馈信号来决定到位置了 就 停止发脉冲?
随便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