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的问题?

楼主(2006-08-19):
   WINCC 5.1安装后,WINDOWS XP 系统启动的用户选择界面变成 WINDOWS 2000的用户选择界面,有什么方法,在不卸载WINCC的情况下设回XP系统欢迎界面吗?

网友A(2008-08-03):
删除注册表项:点击“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点击“确定”打开注册表编辑。进入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 Version/WINLOGON,删除键值为GINAdll的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