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哥

楼主(2006-08-19):
请教各位大哥,用两台伺服同步运行,我想只用一个PLC和两台伺服来控制,我的控制方式是,将一个电机为主,一个为从,首先由PLC发送脉冲给主,再由PLC来获取主的反馈脉冲,将它发送给从,来控制从的运行。我的PLC是用的三菱FX的,有两路脉冲输出。各位大哥,不知这样的控制方式可不可以。如果可以,它的精度可以吗。请各位大哥指点。

网友A:
再由PLC来获取主的反馈脉冲,将它发送给从
还不如直接将反馈脉冲接到从电机上。

楼主:
您的意思是主反馈脉冲不经过PLC,直接发送给从吗,但是须分别调节的时候怎么办啊

网友B:
你的PLC不是有2路脉冲输出吗,可以分别控制啊,不过做位置控制用PLC可能你还需要位控模块。你看看FX是否有。有就没问题,没有就麻烦一些

楼主:
那这样的同步精度可以吗

网友C:
关键是看你的同步精度要求,你没有提这个指标,要推荐一个方法有些不妥。把要求再提明确一些。

楼主:
同步精度要求0.02毫米以内

网友C:
传动结构呢?还有机械尺寸。

网友D:
你的这样精度要求用脉冲方式是不可取的,因为这种脉冲方式基本上都是开环模式,你没有实时对从动轴的位置进行反馈,也就不能实现动态位置纠偏。
比较好的办法是采用纯数学轴(虚拟轴)作为主轴,另外两轴同时以模拟量输出编码器反馈方式跟踪这个主轴。这样动态精度可通过pid参数调整,达到比较理想的控制精度。

再就是,一轴通过脉冲控制方式,另外一轴跟踪该脉冲控制的轴(通过接收其编码器信号)而用模拟量输出编码器反馈方式控制第二轴。这种方式是相对经济的控制方式。

楼主:
我需要的是同步,请问这位大哥,从动用模拟量的话可以吗

网友D:
模拟量作为速度参考输入给伺服驱动器,编码器反馈位置信号给上位控制器。这样闭环控制比单纯发脉冲方式效果会好的。

楼主:
我是想从PLC用指令同时发出两路脉冲,分配给两个驱动器,请问这样可以吗

网友D:
精度要求不高是可以的。但两轴负载不同情况下,两个伺服动态响应差别很大,用这种开环方式,不能保证你所需的控制精度。我的一个客户和你的情况非常类似,后来换成了模拟量方式的位置闭环控制彻底解决了问题。

楼主:
那您的上位机是用的什么呀.

网友D:
英国TRIO翠欧运动控制器MC302X或MC206X。详情:www.triomotion.com或triomotion@!26.com

网友E:
想来你是想用两个电机来拖动一个跨度较大的负载吧?这样的方法是不可取的。因为两个电机之间的动作会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差,就是编码器的响应时间+PLC的处理时间+从电机的电气响应时间+从电机的机械响应时间。
最好的解决办法还是用电子齿轮跟随,不过你的PLC有没有这个功能就不知道了。推荐用运动控制卡完成,给你一个连接,可以看看,是英国宝德的控制卡
http://www.cqservo.com/chanpin/MotionCtrl_uk_Baldor.htm

网友C:
连具体控制对象都没有,真做还是假做?

楼主:
控制对像是印花机,我真的须要各位指点,我以前只做过一台伺服的,没做过这种.请各位赐教

网友B:
我的客户用最简单的脉冲卡(400个脉冲电机转一转)控制龙门机构,电机用的2个1000W富士伺服。从来没有什么滞后问题。当然,伺服参数是要调整好的。控制方式是系统发一路脉冲并联给2台伺服。所以,伺服电机是很关键的,要选则好的伺服电机。还有就是技术支持要到位。

网友F:
我的客户做绣花机设备的。用我公司的驱动器采用主从动控制,可满足您的要求。在主电机上多装一个增量编码器,再把这个信号反馈到从驱动器,这样就可以实现同步控制。中间还可以实现电子齿轮比,
编码器也可不必上位机发脉冲而独立运行。www.pizmoti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