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空转可行吗?

楼主(2006-08-19):
各位大侠,伺服电机一般都是由驱动器控制的。如果我用变频电机和伺服电机轮流控制一主轴,当变频电机工作时伺服电机是断电的,但通过皮带轮会带动伺服电机动作。我想问问这会在驱动器处产生电流吗?以前学习电机时老师好象说过发电机和电动机是工作过程是可逆的。请大伙帮本人解解疑惑。谢谢!!!

网友A:
一般的伺服好象是不能这么用的。

网友B:
你可以用我们公司代理的富士伺服电机,富士伺服电机有一个开关可以起到软切断作用,这样你就可以放心使用,有兴趣,联系我.邮箱:shenyang@bjservo.com

网友C:
一般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会影响电机的寿命,没有其他问题

网友C:
我说错了,伺服电机一般是不能这样使用的,要不会把抱闸装置搞坏的

楼主:
楼上的是否没抱闸就没问题?

网友D:
正常情况需要考虑电机反电动势,反电动势超过总线的压降,就会有影响。一般的应用是加离合!如果那款电机可以切断电源,也是一种解决方式

网友E:
伺服做减速时有一个与楼主描述类似的过程,驱动器侧有电流。至于有没有危险就看你搞出多大电流了

网友F:
一般伺服是不可以的.但在伺服断电后,将马达到驱动的线利用相关装置断开,也许也行吧.

网友C:
由于伺服电机的精度比较高,还有就是加速快等特点,伺服电机如果不通电,他的测速装置都是在正常工作,毕竟伺服电机和一般的交流电机又很大的不同。伺服电机的驱动器和电机都是配套的,一般不能混用,而且伺服电机在没有通电时,抱闸装置是在工作状态的。

网友G:
有什么不可以?伺服电机不通电,电机没有励磁电流产生不了电压、编码器没电也不工作,这时候电机也就是一个机械转动轴,只要你径向负载不超标,不会有损坏。

网友A:
" 一般伺服是不可以的.但在伺服断电后,将马达到驱动的线利用相关装置断开,也许也行吧."
这样到也许真的可行。

网友H:
下面引用由麦克疯在 2006-8-21 18:35:00 发表的内容:
  有什么不可以?伺服电机不通电,电机没有励磁电流产生不了电压、编码器没电也不工作,这时候电机也就是一个…
--------------------------------------------------------------------------------------------
伺服电机不用励磁,是永磁稀土

网友I:
我的理解:一般来说,驱动器内部在输出UVW端接有电阻,用来进行动态制动---利用电机减速时产生的电动势来制动。
伺服电机被外力带动时,成为一台发电机,产生的电能通过动态制动电阻来消耗。时间长了,电阻烧掉,否则FET烧掉。
----请教沈阳老宋:富士的软切断是怎样工作的?

" 一般伺服是不可以的.但在伺服断电后,将马达到驱动的线利用相关装置断开,也许也行吧。
----1.重新上电的时序相当重要,否则,驱动器发生过载报警等
    2.变频电机和伺服的切换频率怎样?伺服频繁上电,限流电阻会烧掉

网友J:
运动控制卡上应该有一个Enable 输入,变频电机运动时,Enable 输入0 ,要不然会抱死,产生反相电流。

网友K:
 XIAO菜: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8-21 18:16:00
   。。。。。。。。。。而且伺服电机在没有通电时,抱闸装置是在工作状态的。

_________________>请教:伺服电机上有抱闸么?

网友L:
都多虑了!楼主不会连抱闸都不打开就让伺服被拖着走!也不会伺服不断开使能就倒拖。倒拖有什么?只要速度不是奇快,反电势也不会高到超过直流母线电压,怎么会有问题?跟空转一样嘛!就算速度快了,只要母线电压不超过能量泄放点,就不会启动泄放回路,就不会导致制动电阻过热烧毁。
可以用,大胆用,坏了我赔!

网友M:
从没看到伺服说明书上写"禁止用手旋转电机主轴",所以我觉得应该可以的

网友B:
楼上看来都是高手,不过看来对伺服开来都不是很了解。如果是用松下,只要不断线,伺服电机会自锁,根本转不动。其他品牌即使servo off .伺服变成发电机,对驱动器有伤害,伺服手册已经明确禁止。只有日本富士伺服有自由旋转这个功能,只要接通这个开关,相当于将电机与驱动器脱开,楼主好像没有注意我前面的帖子。哈哈。

网友A:
“从没看到伺服说明书上写"禁止用手旋转电机主轴",所以我觉得应该可以的”
你用手能转多快?

如老宋所言,危险主要来自“发电机”的电动势,只要把电机的动力线断开,原则上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为了产生问题,非要用一个带刹车的电机,还不把刹车松开、或者在重新接回电机与驱动器的线时不关闭驱动器上的使能,那自然谁也拦不住。

楼主:
楼上各位的留言让我获益菲浅。我有几个疑问1)我看不少驱动器及伺服电机方面的书,一般是禁止在驱动器和电机之间加上接触器之类的开关的。2)我看伺服电机分为有机械抱闸和无机械抱闸两类吧。3)我觉得驱动器输出应该有与二极管类似的功能,即防止电流逆流。我担心逆向电压过大会把把变频器给烧了。

网友A:
1)我看不少驱动器及伺服电机方面的书,一般是禁止在驱动器和电机之间加上接触器之类的开关的。
通常是这样要求的,如果在放大器工作的时候,这个开关断开必然出事。
2)我看伺服电机分为有机械抱闸和无机械抱闸两类吧。
没错
3)我觉得驱动器输出应该有与二极管类似的功能,即防止电流逆流
还没有见过有这样功能的。

网友L:
1。驱动器输出怎么能有二极管之类的东西呢?要输出交流电的啊,应该什么都没有,电流进出自如!
2。驱动器和电机之间当然不能加接触器,因为伺服运行于低速时输出电流就接近直流,零速时,电流就是纯直流,接触器如果触点动作就会有电弧,直流电弧是很难灭弧的,很危险。
3。伺服电机只要在额定转速以内,反电势不可能高到损坏内部器件的程度,最多是给内部的电容充些电而已(看IGBT的续流二极管,就是个三相全桥电路)

网友N:
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用两个驱动器。
我认为最好不要这么用,伺服可能会因为这样用大减少寿命的。
我认为还有两种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1.只用一个驱动器。
2.在机械上断开一个驱动器。

网友O:
伺服只要一S-ON就自锁了。你用手拧拧看,能不能拧动!

网友P:
肯定的告诉你  这样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