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可这样用吗?

楼主(2006-08-19):
各位大侠,伺服电机一般都是由驱动器控制的。如果我用变频电机和伺服电机轮流控制一主轴,当变频电机工作时伺服电机是断电的,但通过皮带轮会带动伺服电机动作。我想问问这会在驱动器处产生电流吗?以前学习电机时老师好象说过发电机和电动机是工作过程是可逆的。请大伙帮本人解解疑惑。谢谢!!!

网友A:
好象不可以哦,第一,你说的是一点,第二,伺服电机还有其独立的一个抱闸装置,一般的没通电你是不可能用皮带轮来带动它运转的.

网友B:
我也想请问各位高手一下,怎样判断伺服电机的好坏啊~!~!~!!!!!~~~~

网友C:
试啊。好坏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D:
下面引用由lao龚在 2006-8-19 20:08:00 发表的内容:
  好象不可以哦,第一,你说的是一点,第二,伺服电机还有其独立的一个抱闸装置,一般的没通电你是不可能用皮…
--------------------------------------------------------------------------------------------

网友B:
回田军:
 我的意思是说能不能用万用表测出来好坏!也就是给你一个伺服电机在不通电的情况下怎样判断它的好坏~~~

楼主:
我看过伺服电机,如果我选择没有抱闸装置的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