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5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6-08-19):
我使用的是AB的1305变频器,发现面板上显示错误代码:F4,错误原因是:Undervolt Fault,请问如何消除此错误代码

楼主:
当我启动变频器时,发现变频器里面发出嗡嗡的声音,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没有人使用过1305的变频器?高手们帮帮忙吧?

楼主:
发现1305里面嗡嗡的声音是由于继电器一直在动作?请问为什么以通讯的方式给变频器发送一个正向、启动的命令,该变频器的继电器会不停的动作呢?

网友A:
欠压故障,请检查输入电压和直流母线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检查里面继电器

楼主:
原因是由于变频器工作电压不够!

楼主(2006-11-29):
说明书上说AB的1305 变频器的Parameter 5是用来设置频率命令来源的,请问当我将设置Parameter5 = 4,即频率命令来源为Adapter 1,Adapter 1是指的什么意思?,此时1305的频率受哪个参数控制?

网友C(2009-06-24):
大家谁有AB1305 变频器的资料,请帮忙查一下给我,QQ:675604019 E-mail:DLZ85819940@126.COM

网友D:
CQM1-CPU21

网友D:
http://95516368.cn.gongch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