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锅炉用俩段火控制,组态的架构是怎样的?

楼主(2006-08-19):
锅炉用俩段火控制,组态的架构是怎样的?
温度--PID---程序点---do点,是不是这样?

网友A:
你把pid摄制成脉冲输出就可以了

楼主:
怎么设置呀!设置哪一项参数!我说的可不是PLC!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用的那个品牌的DCS,但是一般的厂家都会提供脉宽调制式的输出,最好打电话问厂家.实在不行就需要自己动手编一个块了,可以根据pid的输出的百分比,搞一个相同百分比的脉冲调制发生器,理论上比较简单,实际上我也从来没有自己做过这么一个脉冲调制发生器.

网友B:
对啊
可以自己做一个

楼主:
我就想将PID的输出接到程序点上!但不知道PID的输出怎么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