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DCS
锅炉用俩段火控制,组态的架构是怎样的??

楼主(2006-08-19):
锅炉用俩段火控制,组态的架构是怎样的?
温度--PID---程序点---do点,是不是这样?

网友A:
是个工控菜鸟

楼主:
说我还是说你自己呢!
发表一点意见把!

网友B:
你这问题好像前几天都问过了,你使用的控制器,还是那一个控制系统。如果时控制器你可以选用那种发出脉冲的控制器,如果是用DCS,你需要自自己编一个小程序,PID的输出是0-100的,你可以自己做一个脉冲调制程序,比如PID输出50,你的占空比也是50,但是调制的周期需要和现场的设备有关系,不能太快,如果周期太短有可能影响现场设备的使用寿命。因该是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