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DCS
pid控制器的输出是不是不能除了AO点以外的其它类型的点上?

楼主(2006-08-19):
pid控制器的输出是不是不能除了AO点以外的其它类型的点上?
他的外接点的类型有什么要求?

网友A:
还可以将OP值推到DO点作为PWM使用,可以灵活应用。

网友B:
可以控制do输出,比如开馆阀

网友C:
可以啊,但一般情况下do控制的话就用到比例和积分

网友D:
这个主要是和你使用的现场有关系,比如是控制锅炉的汽包水位,这个就是需要AO输出,比如控制电加热的温度,就可以使用脉冲输出来调节

楼主:
PID控制器的输出端的点怎么组态?
我想将输出写到程序点里面,可是不行,如我有一个程序点叫AA
我在输出端填写:AA.NN(21),这样怎么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