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调试中遇到的问题(关于PLC+变频器+编码器的行程控制)

楼主(2006-08-19):
这两天设备调试现在遇到几个困惑的问题:我的设备是三菱FX2N的PLC通过485通讯控制三台变频器,其中两台做频繁正反转在设置好的行程内做往复运动(往复机),用编码器反馈信号控制行程.现在的动作基本可以完成,但有三个问题我还一直没想出好办法解决:
第一个:我设置好行程后,每次运动改变反向时过冲的太多,我的运动速度大约有20多米/分,减速时间设在0.2秒,后来我又试着在即将反转时先减速,有一定效果但还是不太理想.
第二个:往复机在做往复运动时,有时会突然停止不到一秒钟,接着又继续运动,但这是走的行程却一下远远超过我设的行程范围,运动不是很稳定,我怀疑是通讯速度慢造成的,不知是不是,485通讯有这么慢吗?
第三个:当通讯中断,比如把通讯线拔了,就会出现失控的情况,这时运动就无法控制,我试了PLC检测通讯故障的功能(M8062,M8063),但有时这种情况它也不会输出故障,这个对安全性很重要,不知有没好办法,哪怕让它通讯有问题时停掉也好啊.(我用通讯控制主要是想节约成本,简化外部接线,而且如果需要改变运动要求只要改软件就行了)

为了把问题说清楚,说的太罗嗦,希望各位有耐心看完给以指点,问题很急,多谢了...

网友A:
还是换伺服吧,变频做速度控制还可以,做位置控制就难拉.

楼主:
to 老宋
  谢谢,呵呵,换伺服是不可能的了,这种系统对精度要求不高,其它同类产品也是用变频做的.不过一般好像没用通讯,我觉得可能是通讯有点问题

网友B:
做变频器这样控制不行,通讯速度太慢,得使用pg卡,通过脉冲控制,或者通过模拟量控制.

楼主:
to 通讯网
谢谢.PG卡我还没用过?用起来方便吗?大概要多少钱?

楼主:
如果在不想改变硬件的条件下有什么好办法改善这种状况吗?

网友B:
看看你所用的变频器有没有,台达V系列才有,其实你考率过头了,要想响应迅速,就用模拟量控制,现在最新的运动控制卡,比如翠欧,就是如此.

网友B:
加个模拟量输出模块,精度你自己调,

网友B:
最简单,加个模拟量模块,通过给变频器电压控制端信号来控制变频器,执行情况由编码器返回.可把编码器接成A,B相,这样数字直接对应位置.

楼主:
唉,以前其它设备的变频我也选的模拟量控制.做这个系统时,当初主要还不是为了省几个银子,也想试一下通讯效果,选用了通讯控制,难道就一定要以失败告终?

楼主:
其实现在我应该也可以用通讯设定速度,然后用外部继电器操作控制换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也不知有没有这个必要.

网友C:
速度是20m/min
行程是多少?

楼主:
也可能更小一些

楼主:
to 老工控
  行程1-2米,呵呵,老工控出马了,多谢

楼主:
咦,上面两个贴怎么顺序反了.

网友C:
1、行程1-2米是变数?就是说靠编码器计数,可能停在1~2米的任意地方?返回时也是一样?
2、允许最大速度是多少(50hz)?
3、电机有无制动?
4、是否有过行程保护开关? 5、节拍是多少?

楼主:
to 老工控:
  1.行程是在触摸屏上设定的,不经常改变,比如下限设800mm 上限设2000mm,那么当挡块向下运行到800时反向向上运动,到2000时再反向向下....是靠编码器计数.用比较指令来判断是否到达设定位置
  2.允许最大速度即50HZ对应的速度,现在还没有精确测量,约30米/min
  3.变频器加了外接制动电阻,减速时间调到0.2秒.
  4.两头都有过行程保护开关,行程稍一设大就老是碰到.
  5.节拍,应该跟行程有关第,反正一到设定的位置就立即反转.即直接切换转向.

网友D:
1、波特率是多少?要同时控制3台变频器,最好是115200,但不知你所用的变频器是否支持?
2、最好采用MODBUS RTU协议,效率高,相应速度就快了。
3、要循环发送数据和指令,即不间断地通讯。
4、检查单位时间内通讯错误的次数用于判断通讯故障。
5、当编码器反馈的行程超过安全行程时,采用外部硬件接线停机。
6、最好加极限开关用于超行程时的安全保护

网友D:
另外,换向时先利用变频器的直流制动功能使运动停下来,再反向运行。

网友C:
对于你提的3个问题,谈一下个人看法:
1、减速是必要的。
  你可以提高速度以节省时间,节省的时间用于延长低速运行时间。当然为防止失速,高速不应超过60hz(国产50hz),电机容量应该大点
2、此种现象产生可能是由于程序问题,请检查一下。每一次完成后是否在同一地方清零,然后再继续下一个循环?
3、速度数值通过PLC传送,其运行与否一定加上故障信号,可能是变频器设置参数、也可能是通讯参数,肯定有一地方设置“在网络故障时变频器的运行状态(继续运行还是停止)”请你找一下。就此故障我也遇到过,只不过我使用的是PROFIBUS-dp和DEVICENET与变频器通讯,用485应该差不多。

网友E:
编码器应该是可靠的,否则数控机床还能保证精度么,我还是建议你查查通讯物理层,看看是不是现场存在干扰,使通讯产生延迟!

楼主:
to robotH:
  您好,谢谢帮忙.
  1.波特率是9600,好像一般这种通讯都建议设这么多,不知为什么.变频器三菱FR-E500,最高支持19200
  2.用MODBUS协议PLC和变频器本身都不支持,好像是要加硬件可以.另外我也没用过,不知短时间能否搞定.
  3.没太懂,是要一直发送指令吗,我的应该是的啊.不过我还在想是不是要在必要的时候才通讯好一点啊,免得很多无用的通讯影响速度.
  4.这点还没注意,是用PLC特殊继电器检查吗?
  5.我的编码器反馈值超过行程时程序上就已经反向了,但有时候反向不及时.
  6.我现在两头是有限位可以切断变频器电源,但老是这样就有问题了.我现在暂时这样做安全保护,要不然不知我的链条要被拉断多少回了.
  7.我有外接制动电阻还要直流制动吗,直流制动好像是参数设的吧.
 继续学习,多谢robotH.

楼主:
to 老工控:
    1.首先要怪我没说清楚,我的往复机是做喷漆的往复运动的,并不要求行程很精确,主要是速度要均匀,可现在冲的太多了老是超过极限也是不行.
    2.好像我的程序除了找原点以外不用清零,只是通过比较在行程范围内运动

楼主:
3.是有这个参数,是Pr.502 设的是"经过Pr.500后报警确认后减速停止.不过我试过了,我把通讯线拔下来,不过有时候好像也不报警,还是继续运行.一直到突破极限,不知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通讯线拔下来不算通讯故障.

楼主:
我看等下能不能把这段程序贴上.

网友D:
1、老型号变频器一般对通讯速率的支持都不高。那就用19200。
2、三菱变频器FR-E500是不支持MODBUS。欧洲的和台湾的品牌一般支持。PLC可以用无协议通讯软件实现MODBUS主站功能。
3、就是将位置参数、控制指令等按顺序循环发送,不管此时是否需要换向或者修改位置参数。这样即使有一两次通讯失败,也不会造成失控。
4、PLC里有一个特殊继电器来反映本次通讯是否完成,是否有错误。这要查一下手册。
5、制动电阻用来吸收减速时的再生直流电压,防止电压过高报警。直流制动是变频器输出直流电流使得电机转子停止。要设定直流制动百分比和直流制动时间。

楼主:
to roobotH,
谢谢,呵呵,这几条我要先研究一下....

网友D:
循环通讯设参数要注意的问题:必须将这些参数设为不掉电保持,也就是不往EEPROM里面写。否则EEPROM很快就会失效。

网友D:
变频器作为通讯的从站,不太好检测通讯错误。一般只能检测主站发送的数据不对而报通讯错误。如果主站不通讯,它就无法检测了。有些变频器可以通过通讯超时设定来检测是否通讯失败,这要求打开通讯超时检测功能,设定合适的检测时间,同时主站(PLC)一定要循环通讯或以固定周期进行通讯。

网友F:
通讯本身是不太可靠的,其周期受各种因素影响,就是说可能是忽长忽短。建议不要用通讯设置频率;转向的设置用PLC的输出控制吧。定位要加爬行,不要求精确的话也预减速好点。

网友D:
PLC检测是否通讯错误,除了使用特殊标志位外,还可以以是否收到变频器的正确回馈信息作为判断。这样会更加可靠。但编程会麻烦一些。

网友F:
可以用脉冲量控制频率,晶体管输出电压信号控制正反转,编码器可以引出一路给变频器做速度闭环

楼主:
to roobotH,
  1.那我回头试一下19200怎么样;
  2.那我以后可能要偿试一下其它品牌了(早都有这想法就是没这机会),"PLC可以用无协议通讯软件实现MODBUS主站功能"--不知如何实现...
  3.我的程序是这样,就是LD M8000 ...,应该是实时的。我想是不是受扫描周期影响。到达位置后差那么0.几秒,再加上惯性,就冲太远了。但偶尔冲的比正常下超出很多。
  4.是有个M8029,但我还要研究一下怎么用...
  5.直流制动很频繁不知会不会很影响变频器寿命,或使电机过热。
  6.这个挺可怕,我要检查一下程序,我是有时候不需要保持的辅助继电器也用保持的了,但有的也确实是要用,动作又很快,那EPROM很快就会坏?

网友D:
以我个人之见,总线型或者说通讯控制型变频器和伺服控制器是今后的一个发展方向。新型的PLC和变频器,伺服控制器都越来越注重通讯功能。通讯控制的可靠性也是经过验证的,可以放心。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热心帮助,工控网真是个好地方,还要继续学习...

网友D:
不是PLC里的辅助继电器,是变频器的参数存储器。因为变频器的各参数都是保存在存储器里,有些参数如设为掉电保持,则会直接写入EEPROM。

网友D:
PLC的通讯指令不能每个扫描周期都执行,要用上升沿。循环通讯的实现一定要本次通讯完成后再进行下一次通讯。

楼主:
to robotH,
  噢,那好像没有吧,只是正反转频繁改变,其它好像没有。频率应该不是在EPROM里吧。

楼主:
to 张果杏师傅,我的频率如果可以不需要预减速的话,那就不需要经常改的。只是正反转动作快。
   用艾默生做脉冲量控制还没接触过,下次有机会考虑一下,不知方案是否成熟,成本怎样?

楼主:
上面是脉冲计数和比较段

楼主:
起动、停止和正反转控制段

楼主:
通讯段,中间有一段 输入M43 输出M81... 输入M44 输出M82... 略

网友G:
介绍一种三输出的绝对值编码器:GAM60xxxRTA,其同时输出Rs485通讯的连续信号、A/B的增量信号和4--8个的位置开关信号(编码器凸轮开关),我们正在与一家纺织机的客户合作试用,用RS485信号进PLC作为位置反馈,高速定位还是用直接的凸轮开关输出,A/B作为速度反馈,你的反复往返运动可以用凸轮开关信号作减速、停止信号,响应快、精度高(绝对位置的)。
如有兴趣可与我联系:gemple@online.sh.cn

楼主:
呵呵,谢谢阿Q先生,你介绍的这种编码器应该价格不菲啊,我觉得我这个好像不是编码器问题,我当然也希望以后有机会能用到这么高级的东东...

网友G:
好像我还没报过价吧?应该不算贵的,至少我现在合作的纺机比较过,如果考虑到实际的效果,应该还是比较经济的方法。
直接用开关输出也是多给你一个思路。

楼主:
呵呵,谢谢.我是这么想的.我的一个OMRON编码器大概是500多.
如果那样我需要的通讯的从站不是更多了?还有,那样的话我的行程怎么调,能在触摸屏上调吗?

网友H:
建议
1)关于可靠性问题: 取消通信,改用开关量控制变频器,不要把问题复杂化.更不能唯技术主义.
2)关于刹车问题1: 如果电机功率不大,可采用DC直流刹车,效果很好,不过可能会造成电机过热,直流制动的应用之所以不广只要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存在影响变频器寿命的问题,前提是刹车的电流在控制的范围内.
3)关于刹车问题2:在编码器的记数值离目标值还有一定的距离时,开始做低速运动,到位后停止变频器.
4)关于刹车问题3:在上一个解决方案的基础上加上补偿量,举例:目标值是运动到3000,则在运动到2500时做低速运动,运动到2900时停止运动.我的一个相类似的项目我就是用普通变频器+PLC+通用编码器做到了0.7M/S,精度0.3mm.

网友I:
楼上朋友:工控无限,你这个刹车的控制对于终点是固定的可能很好,但对于终点位置要变化的,你那个可能就不太准了,要修改好几项了?

网友J:
嗯,
    建议采用直接脉冲控制,反馈也是如此.
    加减速曲线在PLC里可以自己做出,可类似S型曲线.(直接体现就是控制脉冲输出的频率)
    我曾经做过这种方案,但是很久以前了.具体的程序备份也不知放哪里了.不过,基本的原理应该如下(好像曾经在其它帖子中回答过这个问题)

脉冲数:Y 表示控制器发多少脉冲电机转多少圈(不考虑倍频,代表编码器的线数)
如果上位机给出的脉冲频率是X,则相当于F(频率指令)
F=N*P(1-S)/120=X*60*P(1-S)/(Y*120)=X*P(1-S)/(Y*2)
P:马达级数  S:电机滑差率(同步转速/电机标称额定转速)
X:脉冲指令频率
(1-s)可以标称为1,尤其对于同步马达,S可以认为不存在

根据ENCODER线数及安装位置不同,引起的速比而定
即:电机转动一圈,PG卡能接收多少脉冲,另,可以通过电子齿轮调整每个脉冲信号对应的转速

例:50HZ=X*4/(1024*2)
X=50*1024*2/4=25K

网友K:
我还是建议在变频器上加一速度闭环控制,不知道你的变频器是否支持速度闭环矢量控制功能。这样速度控制精度会高很多的啊。请大家探讨....

网友F:
方案还是同你现在的差不多,根据运动距离改变设定值,PLC进行判断,控制减速和正反转。估计你的机器惯量不大,所以减速区的长度可以设得一致;直流制动和能耗制动都可以用上。应该是个比较简单的事情。  重复建议一下,不要用通信,在这种频繁变动场合。

网友F:
其实看起来楼主对定位精度并没有太大要求,最简单的是做多段速控制,利用PLC端子切换。不用做通信,

网友F:
再说一句,通信失败虽然是可以检测出来的,可一般有个延时检测时间,等发现已冲过头了。。。。。。。。

网友D:
最好不要用EXTR指令,因为要同时和三台变频器通讯。要用RS指令编程实现。注意时序。

楼主:
谢谢各位,昨天一天没看贴,又这么多回复,先学习一下...
虫子都出马了,哈哈,多谢...

楼主:
下面引用由Jena在 2006-8-21 13:03:00 发表的内容:
  来过了

--------------------------------------------------------------------------------------------
又一位工控名人来了,就三个字就走了,起码签个名啊,呵呵,开个玩笑,欢迎发表意见.

楼主:
仔细研究了各位的建议,有幸又得到了一位资深工程师指点.现在想了如下几种更改方案:

第一种:
1.改进通讯效果,简化通讯程序的内容,不需要经常改的参数就不进行实时通讯,以免增加通讯的负担;
2.增加通讯速率,由原来9600改为19200;
3.加强抗干扰措施,原来省略的终端电阻再加上.
但这种方案没有把握,况且又急于交货,可能无法试验.

第二种:
1.频率设定还是用通讯实现,因为不经常改动;
2.转向也即正反转的启动、停止信号改用外部端子控制.(当然PLC要增加一定的输出点)
这种方法把握应该大一些,由于货期的原因,所以决定实施第二种方案,希望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第三种:
  把全部的通讯全部取消,频率设定也改用模拟量实现.也可能会用到多段速控制.这样成本增加较多,硬件电路一但确定要想更改工艺要求也比较麻烦.优点是可靠性高.
如果采用这种方法也将宣布我这次的偿试彻底失败!不到万不得以不采取这种方案.

第四种:
   呵呵,考虑一下以上各位朋友的建议,换个系统配制和控制方式试试,不过那将又是一次有些冒险的偿试.下次有机会再试吧...

还有,佩服虫子的水平,不过虫的方案好像对我来说高深了点,看了半天还是没太理解,是用矢量变频吗?还是其它什么,谁呢帮我解释解释?

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工控网因有你们而精彩!

网友F:
请楼主及时告知结果 如果定位精度不高的话,多段速用多几段,逐步往下减可以好点  不要模拟量控制

网友L:
完全没必要用通讯控制变频器,直接控制很方便,可靠些.你的定位精度要求多少?一般用变频器定位精度到0.1mm就很不错了.

楼主:
to 果杏,好的,多谢,这两天忙点其它事,结果出来后我会及时告诉大家.
to bisb 谢谢建议.不知你说的直接控制是通过什么?对于三菱来说,不用通讯就要用模拟量设定频率,成本会有所增加.我的精度要求不高,因为要达到的效果主要不是定位,而是在设定范转内做匀速运动.精度几个公分都行.

网友F:
安川的变频器声称矢量速度闭环精度可达万分之三; 不知是真是假;这是G7说明书上提供的数据;
如果对速度精度要求很高的话,只能做速度闭环了.要是对付得过去的话,就省点钱好了
一般矢量速度开环精度在千分之五左右吧
三菱只有V 系列变频器才是真正的矢量控制

网友M:
  做过类似的喷粉的机器,我用的是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频率,PLC开关量控制正反转,老方法,看到这个贴长了不少见识,希望看到你最后采用的合理的优越的方案。

楼主:
楼上,我暂时还不能说哪种方案优越,从经济性,稳定性及功能上来说,应该是各有所长.综合哪种最好,还要看实际应用.不防介绍一下控制过冲的经验来交流一下.
等我调试完后会把结果反馈给大家.

网友H:
过冲控制:
1)提前刹车!  在距离目标值一定的范围内就开始刹车,提前量靠经验来设定.
2)刹得住!  DC直流刹车,加大电机功率,高低速,调节变频器其他参数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3)刹得及时可靠!  取消在这里华而不实的通信控制,改用开关量端子,过街能走斑马线干嘛非得要打的?? 绕了一个大弯还费钱费力!!按你现在的经验(设备选型和编程技巧)来说,不宜把通信应用在应用项目上,空余时间多玩玩到了真正熟了再应用也不迟..

另外,
1)速度值的设定如果用户可以接受的话,就用个旋钮调节也是个省力省钱的办法.
2)不要太迷信名人说的话,虫子说的不是怎么来解决你存在的问题,而仅仅是一个计算方法而已了.

楼主:
工控无限讲的非常好.
1.我的要求是在行程范围内匀速,换向时平稳,提前刹车可以防止过冲,但同时要考虑对速度均匀性的影响.
2.DC直流制动恐怕电机过热.其它参数已经拿手册研究了好久,没太找到适合的.
3.正反转启停已改为开关量控制.通讯是省钱,不是费钱.本来这个项目时间很宽裕我才敢这样试,可是我们订的东西交货晚了太多,留给我的时间太少了,唉.不过现在还不算太迟.
4.非常感谢!

楼主:
最近很忙,只做了短时间的调试货就发出去了.
我现在的改法是按照我上面说的第二种方案:
(第二种:
1.频率设定还是用通讯实现,因为不经常改动;
2.转向也即正反转的启动、停止信号改用外部端子控制.(当然PLC要增加一定的输出点)
)
在设备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一PLC晶体管输出单元(价钱几百元),控制变频器的正反转端子.当然变频器要改为组合操作模式.
试验结果:过冲距离大大缩短,约几十毫米,还没有精确测量.只知道不再会冲出限位开关.只是刹车时的机械振动还要想办法改善.
这些还要等到设备在现场安装好时再详细调试.
再次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楼主:
等到一个多月后现场调试完成时再仔细检验下效果如何.

网友N(2006-09-28):
如果你很在乎成本也可以该用步进电机啊。

楼主:
谢楼上,这个东西可能要在国庆前后正式调试.
主要是用变频器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方案,很多厂家都这样做的,只是具体细节可能不同罢了.

网友O:
vacon变频器可以做位置控制,可以试一试

楼主:
现在已经在现场调试,效果还不错,有机会一定尝试一下大家说的方法,多谢各位

网友P(2006-11-12):
我是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搞电气维护的。你们讨论的问题让我大开眼界,拓展了我对工业控制领域的认识。今后要多看这方面的讨论,长见识啊。

网友Q:
普通饲服电机同紧螺用饲服电机有什么本质区别,价各相差10倍.第一电通的。

网友R:
你的系统存在如下问题:
1。PLC档次太低;我的一个系统和你类似,但比你的复杂,主要是在往复运行时要分段变速,用FX2N做过,由于扫描周期太长,不行!后来用施奈德PLC;
2。软件上上要获得精确的定位,必须在不同的速度下有不同的提前量,可以通过斜坡时间和速度计算提前量,然后进行动态修正,我的系统在0-50米/分时的定位误差不会超过1mm

网友S:
以前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一是要多段速,二是要注意计数器&清零

网友T:
我公司的自动喷粉机就是用PLC和变频器控制,调速和调行程、限位都是用电位器控制,取样也是用电位器,很好用.

楼主:
楼上这么简单,行程怎么用电位器控制?取样也用电位器?

楼主:
现在有点问题,有时变频器出现过载故障时,控制启停的端子断开了,变频器却不停,不知是怎么回事,虽是很少出现

网友U:
用通信来控制变频器做机械的定位,而反馈信号又是编码器.这种方案是不太好的.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在-通信,电机传动的惯性.编码器

网友H:
下面引用由ste在 2006-11-24 13:48:00 发表的内容:
  现在有点问题,有时变频器出现过载故障时,控制启停的端子断开了,变频器却不停,不知是怎么回事,虽是很少…
--------------------------------------------------------------------------------------------
要看是在什么时候出的过载故障,可以适当把变频器参数里的加/减速时间减少,或把额定电流加大,或把直流制动电流减少(如果有直流制动的话).再不行就换大一点功率的变频器.

楼主:
to 工控无限
是偶尔出现的卡阻机械故障,现在基本上机械故障已排除,后来人为制造过载作的试验,就是不知为什么故障了又断开了外部启动端子还不停机.

网友H:
有故障就应该停止输出,何况断开控制端子,那是变频器设计有问题.

楼主:
三菱的,小日本的也有问题?必竟用的这么多,应该不会有这多低级的问题吧.

网友V(2006-12-17):
通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数控机床不也是用通讯吗?

网友W:
yo用伺服,加光电,设置一个缓冲,正反个一个,我们的纸管厂就是这样的

网友X:
楼主:你的系统好了没有,我正在做这样的模型。请问你用的变频器是三菱的吗?如果用安川的,那些指令是不是不一样了,还有你的触摸屏也是接在485BD上的吗?

楼主:
回百合:现在基本上没问题了.就是出现过两次上面的小问题.没找到原因,不过现在很难出现的.
    如果用不同品牌的变频器,这种通讯方式肯定不行了,要查相应的变频器手册.我的通讯是用的485BD,触摸屏通过通讯线直接插在编程口上.

网友X:
谢谢STE:我现在用485BD和触摸屏连上了,但触摸屏不能和变频器同时挂在485BD上,不知同时挂上可不可以,有没有人做成功过。我已经搞了一个星期了,还是变频器和PLC没连上,现在也没有安川的通信手册。明天继续搞。

网友Y:
可以排除第二种可能

网友Z:
楼主,目前减速时间设置是多少?0.2秒会不会太小?
这样长时间反复运行对电机和变频器是一种考验啊

网友AA:
485通讯很慢的,建议用你自己后面的方案安全的多(通讯设置变频器速度,其他换向用外部线路控制)这个方案也不要费多少事

楼主:
to 百合我心永恒:这样应该设两个站号吧,现在试验怎么样了?
to satti:没办法啊,不然过冲的太多,提前减速的话速度又不均匀,我用了制动电阻,应该也没多大问题.

楼主:
to dust ,是第二种

网友X:
我现在把触摸屏插在编程口上了,但变频器还是没有和PLC连上,接线应该没有问题,但编程不知道怎么下手,安川变频器的通信协议是MODBUS RTU模式,不知道变频器和PLC通信用的链接缓冲区是哪些。

网友AB:
可以用电磁刹车离合器来定位
那样子一到位就可以直接断开离合器

网友AC:
授意非浅啊!!!学习你们!

网友AD:
加AD模块就行了

网友AE:
编码器接在变频器上还是PLC上?
如果变频器支持顶长功能,建议把编码器直接接在变频器上,用变频器的位置闭环控制,PLC只需要发送正反转命令就可以了

网友AF(2007-05-01):
plc+编码器+变频器来控制长度的方法。比如说控制10M剪切。而滚轮周长500MM。编码器发出脉冲是1000个,我应该如何下手。

网友AG:
"我应该如何下手。"
算清楚10m对应多少脉冲,在PLC上数编码器输出脉冲,到9.5米的时候减速,到10m停变频器。

网友AH:
   看了这么多真是受益非浅啊   有一点不明白速度不经常变为什么还要用通迅控制设定频率啊   用多速的不行吗?

网友AI:
路过学习一下,

zuima_!(77

网友(2007-06-21):
很长见识,谢谢上坐的每一位。

网友AJ:
我有客户做的是把编码器反馈到PLC由PLC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变频器加制动电阻.做出的来的精度还可以,当然这是最便宜的配置了,改用伺服精度就更高了.

网友G:
双输出编码器, PLC做位置,变频做速度

网友AK:
变频器作为通讯的从站,不太好检测通讯错误。一般只能检测主站发送的数据不对而报通讯错误。

网友AE:
建议使用变频器的定长功能,长度可经触摸屏通讯设置,长度由变频器PID控制,到达长度后变频器发出信号给PLC,由PLC控制变频器正反转及更改变频器参数

网友AL:
你们考律过用简单的磁控定位吗?我只是个小电工也许说的不对。

网友AM:
启停还是不要用通讯的好。

网友AN(2007-08-02):
单片机+两只接近开关+变频器+直线运动蜗杆(车床车一根,要精确)+自制4等分码盘一个搞定楼主全部,控制精度比伺服还好
两只接近开关当编码器用,一只鉴相,一只计数,编码盘走一圈为4个脉冲,蜗杆走马1MM,我的厂里的运动控制就是自已做的,从开车延第一天找到原点后一年多没复位,至令位置依然.
单片机用C52,用AD芯片输出电压控制变频频率,用普通晶体管控制变频FWD,REV,用24CXX做停电保存当前位置值,

网友AN:
正反转死区设为0.1S(我用的是三垦)
变频器设为减速停机(切换的时候不绶冲)

网友AO:
PG会比较好一点但价格上你要好好考试一下,一个好像也得1000到2000

网友AO:
外部继电器操作控制换向不大好,那也得变频器完全停下才可换

网友AP(2007-09-20):
你好啊,在你的问题中,人家给你考虑高精度的装备,我对你回答是对这设备要求不高的是一台往返喷漆机,对于这个设备我们公司也有一台的,控制相当简单吧,就是一个支气缸做往返动作,速度相当的好.
可以借见下的
对于你这个故障点,是不是每次故障时你的动作是不是都是在同一点.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家的建议又使我的思路开阔了很多,谢谢.
不知气缸做往复运度速度是怎么调的,对于位置精度要求不高,但速度偏差还是不能太大的.

网友AQ:
下面引用由ste在 2006-8-19 12:27:00 发表的内容:
  to 老宋
  谢谢,呵呵,换伺服是不可能的了,这种系统对精度要求不高,其它同类产品也是用变…
--------------------------------------------------------------------------------------------
变频器对编码器的控制信号干扰是很大的,我的一个朋友用过跟你现在的情况一样.

网友(2007-11-02):
485通讯不稳定啊

网友AR:
建议取消通讯..用MODBUS通讯来做做运动控制的问题就是可能会出现通讯堵塞,造成控制命令不能准确的发送..再就是通讯尽量的选用同一品牌的设备来做通讯

网友AS(2007-12-10):
用plc+变频器+编码器只能做一些低速的精度不高的控制,速度一高就不准啦,主要是通讯的缘故。用丹佛斯的变频器加内置运动控制卡就不会出现以上问题。

网友AT(2008-02-01):
在现有条件下只能用程序修正
20米/分=0.333米/秒
减速时间=0.2秒
减速行程=0.2*0.33/2=0.0333米=33.3毫米
此处不计通讯时间延时
比如以20米/分钟的速度行走1米
那么需要提前33.3毫米即执行停止动作
可以试一下
另外:电机最好带有制动装置
变频器不是很适合精确定位控制
好像只有丹佛斯能做高精度定位
不过价格比较贵
如果功率小建议采用伺服控制

网友AU(2008-04-13):
现因公司发展需要数控机床改造技术人员:电气、机械师傅。专、兼职皆可。要求:电器人员需熟练掌握国内主流系统与国外西门子、法拉克系统的调试与编程。机械人员需懂车、铣床的机械结构,有过数控改造的经验。有意者与15996422460 周先生联系,在南京。

网友AV:
如果大家有要了解编码器的朋友 请联系 023-61586325  邓先生   dsn19811029@sina.com

网友AW:
看起来,完会用PLC和编码器就可以实现的,没有必要在速度环节用通讯折方式,在人机有直接输入需要运动的行程,通过编码器产生PV=CV为断,设置必要的减速点,用硬接点实现电机的正转反转起动信号的控制,用模拟量实现速度的调整

网友AX(2008-06-25):
你好,你把你项目完整的描述一下,给你说两个实际情况,供你参考:

1 .普通电梯的速度是1m/s,减速距离大约是0.8m,减速时间2s左右,爬行50mm,,停靠误差不超过10mm.。要用直流制动,这个对变颇器没有多大损伤。

你要算好你的减速距离,减速时间,最好用直流制动,可靠停车,这才是根本,当然没有PG卡,停车速度不能精确跟随,你的停车时间又很短,过冲是自然的事。

2.。彩涂线速40m/min,开卷,收卷,储料上下运动,全是触摸屏通讯方式完成,

    你可以不用通讯,直接用plc 编程控制,能不能准确停靠,然后再用通讯试试。这样可以验证到底是哪的问题,可以交个朋友,13780461787

网友AY: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详细的解答

网友AZ(2008-08-07):
用两段或三段速来控制.设定一个定位距离

网友BA:
因为没有详细的技术说明,你反映的问题,不是动作和通讯的问题,而是制动时间和行程的问题。建议在两头衔为位开关之前在增加两个减速限位开关,从新设计制动方式,应改为4象限运行变频器,以及修改加减速参数。出现上述问题最大可能是变频器选择类型错误。

网友BB:
科瑞传感器,顶一把. WWW.CONTRINEX.CN 15806213323

网友BC:
参考下电梯plc变频控制和你这个相似的

网友BD(2008-12-01):
最近我也正在搞类似的项目,跟楼主的第二个方案基本一样

呵呵

网友BE:
变频器要设置成“自由方式停车”,这样位控精度会上一个等级

网友BE:
速度可以用通讯,运行停止信号用开关信号,可考虑

网友BF:
1.行程是在触摸屏上设定的,不经常改变,比如下限设800mm 上限设2000mm,那么当挡块向下运行到800时反向向上运动,到2000时再反向向下....是靠编码器计数.用比较指令来判断是否到达设定位置

网友BF:
2.允许最大速度即50HZ对应的速度,现在还没有精确测量,约30米/min

网友BF:
3.变频器加了外接制动电阻,减速时间调到0.2秒.

网友BF:
4.两头都有过行程保护开关,行程稍一设大就老是碰到.

网友BF:
5.节拍,应该跟行程有关第,反正一到设定的位置就立即反转.即直接切换转向.

网友BG(2009-04-06):
最后结果如何?怎么没个交待,STE做事要有头有尾哦!大家这么关心你。

网友BH:
使用三菱QD75定位模块。。。

网友BI(2009-07-01):
利用高速记数器作速度反馈,模拟量输出就可以拉。

网友BJ:
建议用伺服吧,也差不了多少钱

网友G:
三菱PLC的RS485通讯比较慢,三台轮就更慢了,要有好的精度,难。

网友BK(2009-08-21):
就用机械式检测,制动,行程开关延时停车,编码器测位移的效果值得信赖吗!!

网友AE(2009-11-24):
简单问题复杂化,呵呵

网友BL(2010-03-05):
你用变频器进行位置控制,采用的原理有问题;

网友BL:
我用过的采用FX2N、计数器、编码器、变频器的控制方式,控制精度误差可达正负2mm,已经运行3年了;效果很好;

网友BL:
我的是皮带输送物件,存在打滑等传动误差,如果采用变频电机和矢量控制变频器;在加上编码器的分辨率达到1500以上的话,控制精度误差达到正负1mm以内,是可以的;我的皮带速度为70m/min;这里的控制原理和调试经验是成败的关键;

网友BL:
我的工件运行距离为8m后要求精确定位;我的QQ708981510

网友BM(2010-05-21):
日本多摩川编码器为亚洲地最早生产编码器的厂商,也是目前世界编码器精度最高的生产厂家(目前最高精度0.001弧秒),同时生产步进电机及伺服电机,我公司为日本多摩川在中国的唯一总代理,如有需求或需要相关资料请致电13585818459或发邮件:www.kida05@126.com.谢谢! 张先生。

网友BN(2012-05-03):
我觉得加PG卡应该比较好,变频器做闭环控制,PLC传输参数.

还有得考虑变频器对编码器的干扰问题\误脉冲问题,我也做过类似的系统,因为误脉冲问题,每天总会有几次是出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