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 i/o模块上信号灯的问题

楼主(2006-08-19):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我所维护的是一个s7-300的系统(该系统运行了近一年半),带一个远程i/o站,其电源模块是24v,5A的,现场的检测元件是一个24V模块供电,
   现在我的问题是每当这个远程I/O站的输入输出模块上的信号灯比平时稍微暗些的时候,现场设备会自动停下来,再次启动的时候先是启动,过不久就停下来了。
   小弟查了检测元件的24V模块输出电压是21V-27V ,每次出现问题的时候都是21V正常的时候是27V,而我卸线量模块电压是25V,不知道是不是模块问题还是现场有哪个24V线短路了。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应是24v模块的问题,换一个开关电源试试

网友B:
24v电源可能有故障;
另外现场的传感器等用24V电的设备有短时接地的现象

网友C:
电源有问题,可能电缆有破损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