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70变频器报A034

楼主(2006-08-19):
70变频器  运行数月都正常今日突然故障 设定频率为33Hz 实际频率为3.3Hz  电流为10A 且电机没转  在运行过程中偶尔报A034 (正常情况下设定频率33Hz 实际频率33Hz 电流5A)
请高手指点是什么地方的故障?

网友A:
恢复工厂设置了吗?

网友B:
检查是否存在过高的转距要求,增大P792和P7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