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EM 277将S7-200 CPU作为DP从站连接到网络

楼主(2006-08-19):
组态特性
通过EM 277 PROFIBUS-DP扩展从站模块,可将S7-200 CPU连接到PROFIBUS-DP网络。EM 277经过串行I/O总线连接到S7-200 CPU。PROFIBUS网络经过其DP通信端口,连接到EM 277 PROFIBUS-DP模块。这个端口可运行于9600波特和12M波特之间的任何PROFIBUS波特率作为DP从站,EM 277模块接受从主站来的多种不同的I/O配置,向主站发送和接收不同数量的数据。这种特性使用户能修改所传输的数据量,以满足实际应用的需要。
与许多DP站不同的是,EM 277模块不仅仅是传输I/O数据。EM 277能读写S7-200 CPU中定义的变量数据块。这样,使用户能与主站交换任何类型的数据。首先将数据移到S7-200 CPU中的变量存储器,就可将输入、计数值、定时器值或其它计算值传送到主站。类似地,从主站来的数据存储在S7-200 CPU中的变量存储器内,并可移到其它数据区。EM 277 PROFIBUS-DP模块的DP端口可连接到网络上的一个DP主站上,但仍能作为一个MPI从站与同一网络上如SIMATIC编程器或S7-300/S7-400 CPU等其它主站进行通信。
如有一个CPU 224和一个EM 277 PROFIBUS-DP模拟的PROFIBUS网络。在种场合,CPU-315-2是DP主站,并且已通过一个带有STEP 7编程软件的SIMATIC编程器进行组态。CPU 224是CPU 315-2所拥有的一个DP从站,ET 200 I/O模块也是CPU 315-2的从站。S7-400 CPU连接到PROFIBUS网络,并且藉助于S7-400 CPU用户程序中的XGET指令,可从CPU 224读取数据

网友A:
喜欢这篇文章

网友B:
什么时候推出个S7-200的主站模块EM377之类的就好啦!
就像三菱FX系列能带8个CC-LINK从站一样

楼主:
目前s7-200只能做dp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