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 操作记录

楼主(2006-08-19):
在WINCC6.0中如何实现用户操作记录功能,如:一个阀门,用户操作阀门开与关,系统要求能够记录用户操作。产生操作记录:×××用户  时间  开/关阀 记录信息。

网友A:
像你这样的要求只要在变量记录中对该阀门的开与关进行归档,然后再依据报表打印该变量记录。

楼主:
如果是模拟量的怎么办呢!比如不是开关阀而是连续调节的!要求对阀门的开度改变做记录, ×××用户  时间  开度  记录信息。
我知道在组态王里可以实现,请问在WINCC里怎么实现!谢谢!

网友B:
做WinCC的操作记录一般都是通过wincc的SQL数据库做的,在数据库中建立你要求的表格,再建立ODBC连接,通过WINCC的vbs脚本操作数据库,当用户操作时,在动作的对象事件中的vbs脚本中判断当前操作的对象的值是多少,然后再根据不同的操作写不同的数据到SQL数据库中,模拟量的话就可以根据变化的范围记录数据库,最后可以通过Excel输出

楼主:
能具体点吗!或是给个例子!谢谢!

网友C(2006-10-24):
大开眼界

网友D:
完全不需要那么麻烦,在xincc里用报警控件就可以做了

网友E(2006-12-08):
也想知道顶一下.

网友F:
能发一份给我吗?无限感激
wanglei4520@sohu.com

网友G:
我觉的西门子的软件的操作记录还是比较不好搞,谁有好的方法可以共享一下

网友H:
组态变量记录就行了,很简单的

网友I:
报警控件.有这样的功能啊

网友J:
对操作用WINCC中的曲线记录就行了.

楼主:
能说具体点吗!到底是怎么实现的!能否给个例子!
谢谢!

网友K(2007-01-17):
简单:开关量的话直接用归档记录就行了,模拟量加开关量确认就好了,呵呵

网友L(2007-02-25):
各有特点

网友M:
我觉得用脚本最好用了,数字量模拟两都行,想记录什么就记录什么

网友N(2007-03-30):
PCS7中是自动生成的,WINCC要用脚本自己做一个阀的标准块。

网友O(2010-08-14):
哪位高手能给个做过的历程吗?谢谢shizhd_100@163.com

网友P:
报警是可以记录的,不知其他的可以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