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电机经常烧的原因

楼主(2006-08-19):
我单位7.5+7.5吨双梁桥式吊车,采用谠杆式凸轮控制器操作经常不定期烧毁后卷扬电机(型号YZR2-180L-6,S3 40%工作制),查线路都正常,工作电流定子18安.三相平衡.转子不到1安 电源电压最低352伏,最高387伏 电机有时是定子接地,有时是转子接地.我真地没辙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再此不胜感激!!!

网友A:
YZR2-180L-6,S3 40% 15KW电动机,额定电流:定子34A,转子44.2A,空载电流19.9A,你测的值是带载的吗?
检查凸轮控制器有无问题?

网友B:
工作制
粉尘
受潮
刹车未松开
机械震动大
起停频繁

网友C:
一是工作的环境对电机是有影响的,你的电机有没有装风扇?你的电机是一个什么样的接法,你的电机烧了以后是重绕的还是另换的新电机?这些都是有关系的,请说明工作环境和电机的维修方式,还在电机的接法,我帮你分析一下儿,我以前专门维修过六年的电机.

网友D:
起重电机我修的比较多 我是从事冶金行业的 我们单位的起重设备比较多 故障也比较高 我个人认为 你首先应该从你烧的电机来判断是缺相还是过载 如果是缺相的话 那问题就好办了 肯定是电路有问题 你要仔细检查 如果是过载的话 要麻烦点 你要检查传动 制动还有吊起的重物 甚至还有没有违章操作如歪拉斜吊又或者启动过与频繁等都有可能导致电机寿命的缩短 当然了上楼说的电机烧了以后是不是重新绕的还是换的新电机也有关系 通常一个电机在绕过以后它的功率肯定达不到以来大小的 至于环境吗 我不认为有多大的关系

楼主:
TO:张立方
最近连续又烧毁了2台,1台是修理部新饶的.转子接地有一把线圈烧糊并在引出线端崩出铜瘤.另一台是新的定子接地.线圈在抱闸轮侧崩坏.所有的电机都装了中压风机

网友E:
电机用多长时间烧的,启动电流不能超过最大1.5倍额定电流,若绳拉紧电机就不转了,估计机械转动部分有问题

网友F:
我单位原来也是经常烧电机,最后我们换了一套别的厂家生产的同样的装置,效果就好多了.烧电机不应该只是从电路上找问题,和所带动的负载密切相关.最后我分析了一下,有可能是启动过程中的负载转矩过大,引起了电机的端部效应(好象是这个名词,就是电机定子绕组的边端容易出现问题),所以才烧电机.

网友B:
同意 杜福嘉:
电机定子绕组的边端容易出现问题
修过的电机
绝缘层薄,绝缘强度达不到要求
绝缘漆烘干固化质量不好
机械震动大
起停频繁
绝缘就会破损

网友G:
质量问题吧?

网友H:
电源电压低,电动机力矩小.在同等负载下,电流就大,这也是烧电机的因素.

网友I:
修理的电机绕组的端部处理是很讲究的,必须要保证包扎牢固;槽内的绝缘材料选择合理要保证绝缘材料的厚度、端部高出铁心槽的绝缘材料在规定范围内;浸漆要透彻并且绕组端部要在浸漆后再涂一层表面覆盖漆来加强绕组的机械强度。说实在的我看到现在的好多新电机都没有涂这层表面覆盖漆,这层漆很重要的即可以加强机械强度又可以防霉防潮。

网友J:
呵呵.我我们这的天车一样.我们一个星期烧4台..主要是电阻.拖缆和控制器.再着就是电机质量的问题.最后才考虑电源.
比如,电阻接地.短路和短路.拖缆接触不好或断线.控制器的线辫子和触头.都要仔细检查的.有些不是一直接地.只有在天车动时车晃动才偶尔接地的.

网友K:
我觉得要检查一下起动电阻回路及转子端部、槽口等部位。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讨论.我想电机过载烧毁定子所有线圈均应该烧焦,缺相Y接的应该烧两相绕组,角接应该烧-相绕组,扫堂能看出定.转子相擦,大家看对不对.但我的电机大多是接地故障,能不能是频繁正反转,电机定.转子线圈再电流的作用下,产生电动力而使线间相互摩擦产生匝间短路造成电机烧毁.
概括一下 :
1是震动
2是电机浸漆不好
看一下大家同意吗

网友L:
应该是频繁起动.线间电磁振动所致.这样的机说明情况.找老手卷.加强处理后.会提高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