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省点

楼主(2006-08-19):
我用MCGS和一个PLC做了个污水处理的系统,可是我要从PLC 128个点的,
但是我只有64点的狗 ,没有其他的设备了连接的,
我把一个PLC作成两个PLC分两次采集点.但是,只有一根线用232通信从PC连接到PLC的,都在一个串口设备下.
我设计一个工作一个停止的,可是我一启动另一个停止这个 就不行了
,我想问下,怎么可以省点啊,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了的啊,
我还有个想法就是一部分通过232传.另一部分通过485传,可以吗,就是在PLC 上接两根线
我的QQ;39606440
邮箱.WANGXIAOHUI0302@163.COM

网友A:
可以使用设备命令来做:!setdevice();每次把需要采集的数据轮巡送给同样的变量,这样mcgs变量的个数就不会增加,还能正常采集到数据。

楼主:
我就是用那个函数做的啊,让两个设备轮流工作的啊,可是就是一切换设备就乱了啊,另外像你说的怎么做把采集的数据轮送给同样的变量啊,能不能说的清楚点啊,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啊,谢谢

网友B:
更换一个128点的狗吧~价格上贵不了多少~

网友C:
同意楼上,狗更换差价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