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三角接法

楼主(2006-08-19):
从星形切换到三角形,电动机三角形接法,以下两种接法:
            W2    U2    V2             V2    W2   U2
             |          |       |                  |       |        |
            U1    V1    W1             U1    V1   W1
左边为电动机接线盒标准出线.
据FUJI公司电动机突入电流的说明,两种接法有区别.
有兴趣的朋友讨论一下.

网友A:
没有实质性区别吧!

网友B:
画一下三角接线图吧,第2种接法好象电流方向紊乱,有些不妥吧?

网友C:
我看了半天怎么左边的有两个W2

楼主:
左下W2写错了,现已更正

网友D:
我觉得都可以,只是这两种的转向相反而已吧.
个人意见,未经证实.
不知对否.
盼回复.

网友E:
星型接发的启动电流比三角形接发的要小

楼主:
忘了说明:
电动机在星形连接切换到三角形连接,三角形的不同连接导致不同的突入电流。
稍后发图上来。

网友F:
右面的不可以用吧.是这样么?可能要损坏电动机

网友F:
我去试下,看是不是转向会变

楼主:
从星形切换到三角形,伴随JEC-37(感应电机)的修改,为了抑制切换时突入的电流, 原有接线作部分改动(入图)。由于星形连接的残留电压与电源电压的相位差的关系, 导致三角形连接时不同连接所引起的相位差不同,新的连接方式的突入电流降低。

楼主:
JPG格式图象不清楚,TIF格式传不了,郁闷!

网友G:
没试过,可试一下!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尺!

楼主:
据日本的工程师介绍,旧的接线方式突入电流为7倍,新的方式仅为3倍,很难理解。

楼主:
按照 日本电机工业会技术资料JEM-TR135 星-三角起动器回路切换方式过渡电流的调查资料

旧接线                  新接线

W2   U2   V2       V2   W2   U2

  l       l       l           l       l       l

U1   V1   W1       U1   V1   W1
我们常用的接线居然是旧的接线。

楼主:
欢迎高手加入探讨!

网友F:
我这里没条件试的,谁有条件试下结果发上来大家共享下.^^^

楼主:
欢迎有条件的朋友测试一下,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H:
我们一般常用的接线方式差不多就全是第一种接线方式,至于第二种接线方式我个人认为在接法上应该和第一种差不多的,都可以起到相同的作用,但由这个问题我想到了内三角的接法,在内三角的电机内部接线当中,在电机绕组的出线时,如果以顺时针的方向接线和以逆时针的方向接线,最后结果是不一样的.有一种结果是正确的,另一种接法接上以后空转是没问题的,但一加负载以后就感觉电机输入的功率大大的降低了.
    我在想是不是你说的这种接法和内三角接法的那两种结果类似呀.我仔细看了一下儿,这两种接线法第一个是顺时针的思维接线,第二种是逆时针的思维接线.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楼主:
日本电机工业会技术资料 JEM-TR 135-1982
星三角转换始动器的回路转换方式对过渡电流的调查
Report of transient current on circuit connections of star-delta starters
简述
星三角始动器作为减电压始动器中最简便、最经济的始动器而被广泛利用。使用这种始动器来启动电动机时,从星形接续切换到三角形接续的时候,一般情况下电动机和电源会被一度断开。因此,再闭路时电源电压与电动机卷线里残留的电压之间会产生包括相位差在内的电位差(过渡电压),在不同情况下会产生很大的过渡突入电流。这种过渡突入电流会引起接点熔化和过大的系统电压降,也会引起过电流继电器和断路器的误动作。
像这样为了减小切换时的过渡电流,JEC-37引用规格于1979年进行了革新。星三角切换回路变更为附图的1(a)到(b)。根据调查变更以后和变更以前的过渡电流的差,做出以下报告。
报告内容中有图,正想办法弄到电脑中去,耐心等待。

楼主:
1 调查内容及其结果。
1.1 过渡电压的测定(附图2)对星形接续开路后的电源电压与电动卷线机的残留电压之间的电位差(过渡电压)进行了测定。
1.1 过渡电流的测定(附图3和4)过渡电压被过渡电流所左右,特别是再闭路的时机受到(电压相位差)的影响。因此,求电流的最大值时,需要各测定30次(30次X3相分=90点)。
测定的结果附图3是一个例子,总结出的最大值在附图4上表示。
1.2 对于负荷,过渡电压的变化(附图5)根据星形接续开路之前所受的电动机的负荷的大小不同,星形接续开路后的卷线残留电压的变化也不同,过渡电压因此而变化。在那里,进行了对各种负荷的过渡电压的测定。
测定的结果为附图5所示。
1.4 在各负荷下,过渡电压成为某一定电压(电源电压)所需的时间测定(附图6)过渡电压等于电源电压的时候,星三角切换完了的话,过渡电压比直接起动时的突入电流要小。以1。3项的测定数据为基础,做成了柱状图。
这个结果表现在附图6
备考:这里说的负荷率是指星形接续切换到三角接续时,负荷扭矩相对于定格扭矩的值用比率来表现。
2 结果的总结
2.1 过渡电压的变化:星形接续开路后的过渡电压的变化,就像附图2表示的那样残留电压根据回转数的变化而变化,显示出波浪式的特性。最初的电压在增加倾向重的某个部分,由于原有方式比新方式要慢,如果在这个时间差之内切换完了的话,不会产生过大电流。
2.2 过渡电流的大小:正确测量过渡电压是比较困难的,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怎样知道电流的最大值,如果取多个测定点的话,就可以求出最大电流的值。另一方面,依据附图4来论证过渡电流的情况,如果利用过渡电压的包络线来掌握电流的增减现象。(但是不能用来论证过渡电流的绝对值)
2.3 相对于负荷,过渡电压的变化:过渡电压会因为负荷的惯性不同而不同,对应负荷的大小过渡电压产生的变化如附图5所示。负荷增大的话,过渡电压也急速增加。这是因为残留电压在急速衰减。过渡电压变为一定电压(电源电压)所需的时间如附图6所示,新方式比之前的方式,在切换时间上,余地要多一些。
2.4 关于切换时间:从星形切换到三角形,一般情况下在星形充分加速运转之后可以切换成三角形。那时的切换时间如果不正确的话,就会流入过大的突入电流、产生相间短路。
看附图6,过渡电压转化成为与电源电压相同的电压所需的时间,以星形接续时负荷是30%为例的话,新方式最少也有75mS,之前的方式只有25mS的程度;以负荷为70%为例来看,新方式是50mS,而之前的方式只有20mS。
实际调查星三角启动时的负荷率的结果,一般情况下星形接续时的负荷率多数都在70%以下。
根据弧形来防止相间短路的情况,要考虑到星形接续开路后的消弧时间。
在附图6上值考虑到了过渡电压在最初启动时的增加部分,超过最大值之后电压降低的部分,根据电动机的种类,负荷的大小不同而有差异,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3. 测定数据:此测定由控制装置技术委员会的各个委员会社来分担实施。由于时间的制约和很多其他的因素,电动机取在5.5~30kW(200V級)的范围以上。
4. 备考:以上的测定结果以及考察是以一部分的数据作为基础来进行的很概要的东西,期待各关系委员会能对其进行更加详细的探讨。

楼主:
漏了目录

楼主:
上面的描述是日文的,大致意思我已在前面解说了,可能找的翻译翻的不是太准确,希望有懂日语的高手指出。

楼主:
有兴趣探讨的可留下信箱,我将资料发给你,研究研究日本人的东西到底怎样。

网友I:
看不明白,因有磁介质自感电动势的存在,应该是有所不同的.不知小日本咋搞的.经我手的,几都搞成断电转换....

网友J:
呵呵
真是用心呢,再这里,我谢了!我又学到了不少东西呢!

楼主:
我们国内的星-三角转换时,一般不断主接触器的电,而日本的线路中转换时基本都将主接触器的电断掉,然后靠三角的接触器辅助触头再将主接触器合上。
这样,性能上有何区别呢?

楼主:
没有人试过吗?有条件的实际做一下看看

网友K:
有待实践的检验!好帖!顶!

网友I:
断电转换可以减少触点飞弧短路机会.这是基本的了....//

网友L:
第二种接法不能用吧。

网友B:
我认为是日本鬼子瞎牛B,因为我们常用第1种,也没什么不妥,不过也可能是启动方式不同,而结果不同,支持第1种.

网友B:
我认为两种转向一样,不过没试过.

网友M:
可不可以把资料发给我,让我去做实验

网友M:
邮箱;wxxhsyl@163.com

网友N:
我认为没什么差别

楼主:
To  chuxuexhe
资料已发.

楼主:
两种接法,我以前也从未想过有什么区别,只是看到了这些资料后才觉得似乎有必要研究一下,按照曲线图,结果是不一样的.不过首先第二种应该能用的,有条件的朋友可以试试的,别凭空想象一下子否定了.而且转换时都是断电转换,还是有道理的.

楼主:
没有高手指教吗?

楼主:
按照日本电机工业会的检测结果,两种接法存在如此的差异,不知我们国内为何没有这方面的文献介绍,我也从来没看到这方面的资料。因为不是学电机的,因此对于上面的曲线图缺乏理论的分析,实在希望有这方面的高手参与,有条件的可以实地做一下试验,验证一下,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O:
期待验证结果的公布.....

网友O:
期待更多人的关注

网友P:
只要电源三根相线的位置不动,两种接法一样,不会反转!

楼主(2007-01-09):
唉,自己没条件做,没办法。
希望有条件做的,实际试一下,将结果贴出来,论证一下。
自己顶!

网友Q(2007-07-25):
可不可以把楼主的资料给我发一下,我可以好好看看,做一下试验,本人有条件做这个试验,我的信箱nicc23@sina.com
这个讨论看到的太晚了,没有能及时的看到为个贴子有点遗憾.

楼主:
好久没来看了,我所有的资料也就是所贴的图,给你发了邮件,请查收.

网友R:
期待着张燕鹏试验的结果.

网友S:
明天我接个电机试试

网友P:
1、只要你的三根电源线连接的位置不变,如L1、L2、L3分别与U1、V1、W1相连接不变,那么三角形的两种接法以及星形接法,都是一个转向,不会反转;
2、只要你改变了三根电源线接的位置,或者说改变了相序,那么三角形的两种接法以及星形接法,都会反转;
3、在Y-△启动主电路里,你只要不改变三根电源线连接的位置如L1、L2、L3分别与U1、V1、W1相连接不变,那么Y-△启动、切换过程均不会反转!

网友T(2007-09-18):
好帖。我们碰到过如果换成第二种接法好像带负载无法正常启动(在角形时跳空开),空载可以启动切换。
能否请楼主将相关资料发送至topofgun@163.com,我想进一步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U:
验证可不容易

楼主:
隔了好多天了,才看到,topofgun@163.com,请查收

网友V:
期望多次试验的人给出实验结果

网友U:
怎样论证一下

网友W(2008-06-17):
我对这些问题很感兴趣.我们厂里最近新进一台设备 .18.5KW.六极的.用于液压泵.用的就是第二种方式的接线.当时我曾感到过不解.但今天看到了以上的资料.我想第二种方法肯定有它的特点吧!

楼主:
我看到日本现在的图纸很多采用第二种方式的接线方式。

可惜验证不容易。

网友P:
只要你的三根电源线连接的位置不变,如L1、L2、L3分别与U1、V1、W1相连接不变,两种接珐都可以,不会反转!

网友X:
区别在哪里呢?

网友Y:
是不会反转,我的空压机马达就是这样,我感觉也很奇怪!

网友Z(2009-03-21):
两种方法的结果是转向都不变。都可以。从我分析看两种接线中,线圈中的电流第一种是启动跟运行时相同的。第二种是相反的,但是磁场的旋转方向都是相同的。瞬时极性是相反的。

不知道会产生多大的区别。

希望东方兄能加入讨论。

网友Z:
任何的(包括错误的)星三角启动的接线。有六种可能性。

两种是可行的。上面说了。

有一种是运行时三组线圈首末接到相同的相。等于没通电。

另外三种是,其中一相接了相同的一相电源,而其他的两相线圈反向接进其余两相电源。相当于通电的两相向没通电的一相线圈泵电。现象跟缺相不同。电流更大。因为被接触器短路的一相线圈也有电流。

楼主:
转向肯定是不变的,这个不用多讨论。关键是电动机星角转换过程中电流突变的不同。

网友AA:
小日本对技术问题往往研究的较深、较透,制造过程又精益求精,虽然我也说不出为什么,但估计有它的道理。我的邮箱:wujiangang-wjg@163.com,给我发份资料,谢谢!

网友AA:
麻烦楼主把有关星三角起动的资料(日文也行)发到我信箱,谢谢!

网友AB:
引用 网友Z:

两种方法的结果是转向都不变。都可以。从我分析看两种接线中,线圈中的电流第一种是启动跟运行时相同的。第二种是相反的,但是磁场的旋转方向都是相同的。瞬时极性是相反的。

不知道会产生多大的区别。

希望东方兄能加入讨论。

        不经意间看到芳季兄点名命题作文,特回复如下:每当看到芳季兄的帖子,总为兄长的执着所感染,反观东方往往不够认真,时有胡言乱语,今天一定改正,做一个负责任的网友。

日文科技资料倒是看过一些,因为据说不学日文也能看懂一半。但又说另一半就是学一辈子也不见得全懂,所以也没有决心“就让我用一生等待”,有一半就行,另一半更多的是猜想。口语嘛,据说只要学三句就够用了。

我们老师说过,△接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头尾顺序相连,按日文的标示法,第一个绕组U为头,X为尾,第二个绕组V为头,Y为尾……接法顺序为UX—VY—WZ—UX;

第二种是第一绕组的头接第二绕组的尾,接法顺序为UX—WZ—VY—UX。这两种接法都可工作,但确实有时有所不同。具体到本课题:

1、Y接法,新旧方法并无不同,都是尾部相连,每个绕组的头和电源相线相连。三相电用R、S、T 表示,且S相落后于R相,(和日文的标示对应),设R相接X,S接Y,T接Z。

2、△接法一,即旧法(通常接法)用头尾顺序相连UX—VY—WZ—UX ;△接法二,即新法 UX—WZ—VY—UX。

首先考虑,在Y转为△接法时,新旧两种接法转动方向有无不同?假设电机线圈空间布置方位为VY在UX的顺时针方向转动120°电工角处。

1、Y接法,绕组二的相位角落后于绕组一,旋转磁场是从UX到VY,即顺时针方向。电机也是顺时针方向转动。

2、切换到△接法一,绕组一的电压是Er—Es(这里黑体表示相量相减),绕组二的电压是Es—Et ,绕组二的相位角落后于绕组一,所以,电机转动方向不变。

3、如果改为切换到△接法二,绕组一的电压是Er—Et绕组二的电压是Es—Er ,,显然,还是绕组二的相位角落后于绕组一,所以,电机转动方向也不变。

【结论】:Y—△切换时,两种△的接法不影响电机的转动方向!

XW:听你讲了半天,全是人家原来就知道的,你讲讲△接法一和△接法二到底有什么不同唦!

东方:这不正在分析吗!要看一看对切换时的暂态电流有没有影响?

暂态电流产生过冲的原因:切入的电压瞬时值和电机因转子转动产生的感生电动势不等引起。在电机静止时,无感生电动势,所以电流很大,转动起来之后,就应该电流较小。问题是,如果是直流电机,结论比较明确:转动起来再通电,总归比静止启动电流小。交流电机就要复杂一些,如果相位不对,切入的电压瞬时值和电机因转子转动产生的感生电动势瞬时值相减,可能是绝对值相加,那就比静止启动还大了!

XW:什么时候会发生相位不对的情况呢?

东方:由于是异步电动机,本来就赶不上同步转速,再又失去动力,如果电动机切换断电的时间较长,当然是越来越落后,相位可不就差大了。如果切入时感生电动势和电源正好相反,就是最不利情况。

XW:有点意思,但这和两种接法有何关系?

东方:你想,既然知道电机断电后相位要逐渐落后,除了切换速度要快之外,在切入的电源电压的相位上能不能想些办法?

XW:那要想想看来想想看了。

东方:想出来没有?

XW:是不是可以切入一个相位比Y接法落后一定的角度的电压,这样就可以减小感生电动势的相位差。是不是啊?

东方;啊呀妈吔!想想看就是有办法呀。

XW:我知道了!我要要继续想想看:△接法一和△接法二的相位有没有不同?如果有不同,那就取相位落后的即可!

东方:下面的事就不用动脑筋啦,拿支铅笔算就是了;

△接法一:Er—Es 它的相位角是多少呢?

XW:这你难不倒我,Er不就是Y接法的电压,Es落后于Er 120°,Er减去Es,等于加上一个相反的相量—Es,这个—Es的相位角是+60°,Er—Es 就是30°啦!我算的对吗?

东方:(微笑)下面呢?继续讲呀!

XW:那△接法二同理可证:Er—Et 它的相位角是—30°!

东方:结论呢?

XW:啊呀!我发现了,是△接法二比Y接法落后30°相位角,所以和电机的相位比较接近,因此过渡电流较小!

网友AB:
东方庄严声明:上文中的Er—Es(这里黑体表示相量相减)等,原是黑体,作为相量。上传后怎么就不是加黑啦!请理解为相量!不然wanggq又要说东方“常识错误”。

网友AB:
引用 网友AA:
麻烦楼主把有关星三角起动的资料(日文也行)发到我信箱,谢谢!

日文资料收到没有?期待想想看的结果!

楼主:
楼上的见解很有见地,理论性很强。

△接法二过渡电流较小,这也是日方资料上的结果。

网友Z:
引用 网友AB:
东方庄严声明:上文中的Er—Es(这里黑体表示相量相减)等,原是黑体,作为相量。上传后怎么就不是加黑啦!请理解为相量!不然wanggq又要说东方“常识错误”。

哈哈哈
我想很难说一定要落后多少。

要是一个运转中的异步电机三角运行中。再另外用外力保持其空载异步转速。此时断开电源若干后从新接通。东方兄,此是是否应该完全没有突入电流?

有假如在断电期间外力使电机仅刚好落后1周电角度后接通电源。情况有跟上面的假设一样吗?

以上答案属是属否好象跟日方的研究不重合。不能定性。

网友AB:
上文中的Er—Es是加黑东方改好了。

芳季先生考虑问题真是细致呀!是您带着着东方免兄前进!讲得很有道理!

“要是一个运转中的异步电机三角运行中。再另外用外力保持其空载异步转速。此时断开电源若干后从新接通。东方兄,此是是否应该完全没有突入电流?”是的!

“有假如在断电期间外力使电机仅刚好落后1周电角度后接通电源。情况有跟上面的假设一样吗? ”一样的!

“以上答案属是属否好象跟日方的研究不重合。”是的!芳季兄比日本人进了一步。因为日本人只讲了Y—△转换,而兄长推广到“一个运转中的异步电机三角运行中”。这个意义很重大!可以用到“变频泵和工频泵”切换上去。

“不能定性”。接下来还要定量才好。进一步就可以实现零电流“变频泵和工频泵”切换。日本人恐怕没有想到吧!

XW:你能肯定?

东方:我有证据:所有的变频器都规定变频中不能切换,可是俺芳季兄就行!

网友Z:
感谢东方兄的关注。

接下来我想说:

引用<此是是否应该完全没有突入电流?”是的! ><跟日方的研究不重合。>这样的话当电机脱离电源,转速下掉,到达一定的电角度时。此时电角度与电源基本相同,只是转速不同。接上电源,那么突入电流会最小吗?

如果答案说是的话。那么三角切换是顺接还是反接都有机会在我上面的假设情况内。这样的话日本研究是多余的。要是日本研究是有其他道理的话。那么这个道理肯定不兼容我上面的假设,以至要进一步研究。

如果答案说否的话。那么就只能是我的假设跟突入电流的真正成因无关。因为日本特别指明顺接与反接是明显有区别的。我们仍然要在从中的区别找答案。

网友AC(2010-11-29):
理论分析很好,我就想看看做实验的那几位的结果如何,都4年了!

网友AD:
我做了一个实验,就是在使用中的一台设备(按照1的接法),把它改变成2的接法也样使用了几个月没发现问题,就是过度电流没有测量。

网友AE:
只要电源三根相线的位置不动,两种接法一样,不会反转!

(-:澕崽`:-)

网友:
三相都换不是等于没有换吗?这样可以的啊,没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AA:
引用 网友AB:
引用 网友AA:麻烦楼主把有关星三角起动的资料(日文也行)发到我信箱,谢谢!

日文资料收到没有?期待想想看的结果!

东方分析的很有道理,这样做的目的是减小二次接入(转换)时的冲击电流。对此我没有什么新见解,只有向东方学习的份。

网友AF:
引用 网友P:
只要电源三根相线的位置不动,两种接法一样,不会反转!

支持,顶!

网友AG(2011-01-03):
根据小日本的分析,接法二是肯定比接法一好的,没有例外。

根据东方的相位分析,那个转换停顿时间决定了电源和电机的相位差,也就是不同的转换停顿时间,也许相位相反,冲击电流很大,也许相位相同,冲击电流很小。只有转换时间很小时,才有接法二比接法一冲击电流小的结论。

网友AH:
给我发一份资料吧,先谢谢了,huqingyang100@163.com

网友Z:
你要谁发什么资料?

这上面有谁发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