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定是什么意思?
笔名,若此

楼主(2006-08-19):
AB的锁定和解锁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相当于三菱的置位和复位啊?

网友A:
你的想法是正确的

网友B:
AB的锁定是这个信号就长期存在,需要解锁来消除。

网友C:
看看,没搞过AB

网友D:
准确的说是输出锁存和输出解锁存。锁存即该位置1,解锁存即该位置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