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08-19):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 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我用SM331 采集2线制的4-20MA信号  回路供电,现在有个情况是在一天时间内 这路信号就会出现2次突然变化很大,一直掉到0的现象,大约持续1S的时间又恢复正常  我想问下这个有没有什么滤波设定将这一小段不稳定信号去除掉,或者在STEP7中通过编程的手法将这一小段不稳定信号去除掉?
谢谢各位

网友A:
还是从信号源想办法解决吧.用程序可能会顾此失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