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GPWIN编程软件注释显示乱码

楼主(2006-08-19):
三菱FXGPWIN编程软件的中文注释在WIN_98、WIN_ME显示正常,但在WIN_XP显示乱码,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版本太高了

网友B:
把操作系统安装98或ME ,或把XP的日文库删除

网友C:
XP系统需在DOS下把日文字库删除;

网友D:
你不善于查询呀!
太老的话题。。。

楼主:
老菜鸟一言惊醒梦中人,乱码在XP已解决,谢了!

网友E:
兄弟,你那个是原始时代的。推荐你用:gpp:。地球人都用他哦

网友F:
用gppw不存在乱码这个问题.

楼主:
GPPW也有用,但界面太凌乱,FXGPWIN可以放到U盘,在我133MHz富士通手提上也能用,且不用安装。
反正各有优点。

网友G(2006-11-26):
   你可以把系统里面带JP的字体删除就可以了.

网友H:
兄弟最后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现在用GPP

楼主(2007-01-07):
打开internet选项---常规---字体--字符集----日文,把此时“纯文本字体”中显示的字体名记下,
然后打开开始菜单---控制面板----字体,在字体库中把前面记下的字体删掉即可。
如果删不掉,则先改一下后缀,就可以删掉了。如果有多个字体的话,需要每个单独删掉。删掉后重起机就可中文注释了。

网友I(2010-09-23):
谢谢 学习了,我用得也是FXGPW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