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组建网络问题

楼主(2006-08-19):
想把好几台s7-200组成网络,用上位机来监控,每个7-200上还要有一个触摸屏,想问一下怎么组建网络?
可以用MPI网络吗?
或者用乙太网可以吗?
如果用乙太网,怎么用OPC来读写数据到PLC呢?我只知道如何读单机的数据

网友A:
张工:
    你好。
    能请教你一下吗,如何用OPC读S7-200的数据。你是用VB来实现的吗。
    我觉的用上位机和触摸屏联网,每台触摸屏再分别和PLC通信好一点。
    能简要的说下OPC读PLC的用法吗,多谢。
    我的邮箱是:liu-jingliang@163.com

楼主:
用OPC读PLC的方法很简单,西门子为S7-200专门做了一个OPC,叫PC access,里边有一个VB例子,你可以看一下,

楼主:
触摸屏有同时和PC以及PLC通讯的功能吗?

网友A:
有的,罗升(HITECH)的就可以,我们用25针的和PLC通信,用9针的和上位通信。
多谢你的回复。

网友B:
我想请教一下,S7-200是怎样可以下载,也就是说我现有设备用S7-200的PLC,我想把资料下到我的电脑上来,几次都没办法下来。请指点,13827025098

楼主:
用MicWin4.0 sp3来下载,

楼主:
还有就是要把PLC上的开关搬到stop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