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控制器指令

楼主(2006-08-19):
   我现在用的是 台达PLC 可是我看说明书,不知道D暂存器如何 读取,如何使用
我查看D1004,的内容都没法看,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二。

网友A:
你是怎么查看的D1004?

网友B:
可以在编程软件里的装置监控里看得到~~~~~~~~~~~

楼主:
D 暂存器是怎么用的呀,谁能举个例子,谢谢

网友A:
你还是静下心来先看一下编程手册吧!D暂存器是用来存储数据和参数内容的。

网友C:
你要是想看D1004里的数值,可以用文本或是触摸屏里的”数值显示“功能就可以了。只要将数值显示的地址写入D1004就ok了。

网友D:
你要是想看D1004里的数值,可以用文本或是触摸屏里的”数值显示“功能就可以了。只要将数值显示的地址写入D1004就ok了。

yiyi 这种方法很直观形象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