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使用Citect连接数据库和保存

楼主(2006-08-20):
本人正在开发一个项目,要使用Citect编程,在office Access中创建一文件作为数据源,听说要用ODBC连接,现在无法连接上去,还有就是无法把界面上的数据 用报表的形式保存下来,现在跪求高手指点.

网友A:
1、利用“odbc数据源“创建DSN;
2、使用hSql=SQLConnect("DSN=XXX")创建SQL块;
3、使用SQLExec(hSQL,"SELECT  * FROM table_name"
不过访问ACCESS数据库需要注意
1、在构建数据库结构时最好删除内部的id字段;
2、字段不要使用access关键字

网友B:
自己买本书看吧 不是1天2天就可以搞好的 没这么简单!

楼主:
   我用了ODBC创建了数据源,是否要在Citect中使用ADO控件,还有就是hSql=SQLConnect("DSN=XXX"),SQLExec(hSQL,"SELECT  * FROM table_name添加到哪里,最好能有案例

网友B:
可以

看你怎么用而已!

网友C:
呵呵,好象也不太复杂.除了调用SQLConnect外,你还可以开发ADO访问动态链接库,以前项目上使用过.只是一种建议.

网友D:
自己买本书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