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

楼主(2006-08-20):
请问各位大哥,是不是有双伺服买

网友A:
什么是双伺服?我想请教?

楼主:
我的意思是有两个电机,主从一体化的.

网友B:
主从一体化电机好象没有,但主从一体化驱动器到是见过,但都很贵。我们给安川公司(OMRON)做的一款产品MCW151嵌入SGDH伺服驱动器,给DANAHER MOTION做的MC302-K,及给LUST做的MC302-L都可以嵌入相应伺服驱动器,同时控制两轴伺服(其中一轴的驱动器可是简单的步进/伺服电机驱动器,另一轴做闭环控制)。这样就可构成紧凑的经济实用的控制方案。需要进一步信息请和我们联系triomotio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