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请问三菱的fx系列的软件也可以使用哪些系列三菱触摸屏的穿透功能吗?

楼主(2006-08-20):
有谁能告知小弟三菱的fx系列的软件也可以使用哪些系列三菱触摸屏的穿透功能?
谢谢!

网友A:
没有听说过用HMI的穿透功能来给PLC编程的。有网络编程的。

网友B:
三菱可以!!其它没发现!!

网友C:
HMI的穿透功能是什么?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B:
我的理解是编程只需要跟HMI连线!!也就是说通过一根编程线可以对PLC和HMI编程!!但不能同时进行!!

楼主:
没人知道,fxgp那套软件行不行吗.楼上的解释是对的,现在只有少数触摸屏和PLC可以这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