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问步进电机的输出功率跟力矩怎么转换?急!

楼主(2006-08-20):
(无正文)

网友:
没见过这么转换的。
电机一般标的是力矩,而力矩和功率之间的关系,没有速度实在无法计算。

网友A:
W=n*M/(9550*η)
η为传动效率;n为转速;M为转矩
不知对不对?

楼主:
是啊,我也知道这样挺难算的.
有个客户给了一个以前他们用的普通电机的功率,然后现在想换成步进电机,就叫我们按着那个功率配,还给出了一个转速. 是不是直接按照上面那条公式算出他们用的普通电机的扭矩,然后在根据矩频曲线来确定步进电机的型号

网友:
根据他给的功率和转速来确定扭矩。根据最大速度和扭矩来选不进电机

楼主:
你说的最大速度是指机械装置运动的最大速度,还是步进电机的矩频曲线中的最大速度?如果是机械装置的话,那如果是匀速的呢?而且又是低速运动的.

网友:
你说的最大速度是指机械装置运动的最大速度,还是步进电机的矩频曲线中的最大速度?
实际应用中的最大速度。

网友B(2010-07-07):
输出功率的单位是什么啊

网友:
功率的国际标准单位是瓦特,简称瓦(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