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PLC与上位机通信问题

楼主(2006-08-20):
台达EH主机系列 特殊辅助继电器中的M1024和M1080分别为COM1和COM2的监视要求
这两个位的作用是什么呢?
我利用RS-232口从上位机发送指令读取PLC的状态
如果通信线突然故障或上位机故障
PLC能检测出来吗?

网友A:
你把协议写成问答式的,如果下位机在N秒内没有收到上位机的指令,就认为通讯故障,类似看门狗.

楼主:
这个台达的PLC在232下就是从站模式
只能响应上位机的指令
在PLC中不需要编程就可响应
这个协议该怎么写?

网友B:
请问c++builder5.0编程中是如何将下位机测量信号传入数据库中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没做过类似的控制?

网友C:
如果通信线突然故障或上位机故障
PLC不能检测出来,因为PLC是作为从站的,所以不能检测出来!

网友C:
M1024(COM1监视要求)的功能:当使用WPL软件通过RS-232监控PLC梯形图时,WPL软件会发送一个命令使M1024=ON,之后PLC才会将各装置的状态回传给上位机。

网友D(2008-07-11):
学习了,不过我现在还不会。还得向你们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