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8信号能和4-20mA信号公用一根多芯屏蔽电缆

楼主(2006-08-20):
我现有一项目需要再加两台智能流量计,原来已经布好一根14芯的屏蔽电缆走4-20mA的压力和温度信号,其中还有几根备用空置线,不知能不能用来走流量计的485信号。过去我都是不同信号单独走线,没这样用过不知行不行,那位大侠能给指导一下,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A:
就楼主所说的情况,还是应该单独走线(采用RS485专用电缆、并将屏蔽层一端接地)。

网友B:
单独走线的好

网友C:
通信线要单独
RS485要用双芯双绞屏蔽线,而且屏蔽层要单端接地。

按楼主所说的
当然如果现场电气条件好,且运气好的话,可能是利用原多芯线可以走通,但会易出现误码。影响通信品质。
且:485通常是一对多通信的,当一个设备误码时,系统会在此设备上发送重读指令,这样会大大降低通信速度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看来想省事还是不行啊

网友D:
如果距离近的话,没有问题的,最好试试

网友E:
觉得距离短可以试一下,不过还是单独走线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