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电机在维修时的数据_求助

楼主(2006-08-20):
在我不改变电机原有的匝数,又能把线圈顺利的镶入槽内。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加大其线经,以减小其载流量,减小电机的发热,这样做对吗?

网友A:
这种做法是降低了电机的铜损耗,就是减小了铜线的直流电阻这样可以减小发热或是提高了效率。

楼主:
这样对电机的整体性能不会有什么影响吧?有些电机的槽满率很低,但是电机烧后多半发现是过载烧坏,也就是说明是绕组的线小了,过流。这是不是设计的问题。还是生厂家为了结约材料。

网友A:
这样改良肯定是不会有什么坏处的。有些电机的槽满率很低可能是偷工减料吧

楼主:
谢谢你,高老师!

网友B:
我不那么认为,把线加粗的话,线圈阻抗变小,电机空载电流就大,自然铁损就大,电机铁心会发热,

网友C:
应该不能加的太多吧,不然线槽怎么能放的下~~~

网友A:
铁损一般在铁芯的质量上如:铁心不够紧密,硅钢片的片间绝缘不好。至于线圈的阻抗取决于匝数,和线径没多大关系。线径细直流电阻大,铜损耗在发热上了。匝数不变线径加粗铜损耗减小,阻抗不会怎么变的。

楼主:
我同意高老师的说法,因为在我曾想改的时候就想过这个问,在交流电中,线圈的阻抗应该取决于匝数,因为在阻抗三角型中,线圈的阻抗近似的等于线圈的感抗,它们之间的的夹角也很小,而直流电阻可以不记。线大点,载流量当然要大点了。槽子放不放得下,当然要在満足这个条件才行的。

楼主:
转子的情况我没考虑过。难到对它还有影响吗。

网友A:
各位,过多的理论我说不上来。不知大家有没有修理过无铭牌、无绕组数据、只有一个空壳铁心的电动机。要先计算出每相绕组的串联匝数,然后就是计算导线的线径。再计算导线线径的时候,槽满率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既然绕组的匝数先被确定了,再计算线径时只要槽满率不至于高到嵌不下线时就可以了。所以说线径的粗细是以槽满率为基准的,那么槽满率较低的电动机就应该可以相应的加粗线径来提高槽满率。在电机修理上如果槽满率过低,它的铁心利用率就不高而导致出力减少,也就是功率下降。以前老型号的JO3电动机有采用铝线的,烧毁后修理时改用相同线径的铜线。修理后此电机发热量比修理前明显减少相应来说提高了效率。

网友D:
同意 高沧海:
线圈的阻抗取决于匝数
只是
成本高了
线径粗了,下线困难
请教 丁咚.:
对转子有何影响

网友E:
线径粗了就适当减小线经改用双条线,我的老师教的。

网友D(2006-10-03):
TO: 丁咚.:
加大线经,可减小载流量,减小电机的发热

网友F:
下面引用由电工学徒在 2006-10-3 8:45:00 发表的内容:
TO: 丁咚.:
加大线经,可减小载流量,减小电机的发热
--------------------------------------------------------------------------------------------
!!!

网友G:
高沧海、电工学徒各位师傅说的对:
1、铁心截面、磁通密度与功率有关
2、铁心磁通、、线圈匝数与电压有关,与铁损有关系;
3、槽满率、导线截面与电流有关系,与铜损有关系;
4、在槽满率允许的情况下,考虑铁心重修加热受损,线圈可多绕1--2匝;
5、在槽满率允许的情况下,可加大导线截面,可降低铜损,提高运行质量;

网友F:
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