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一个不同DCS(PLC)系统集成的框图,是否可行?

楼主(2006-08-20):
一个不同DCS(PLC)系统集成的框图
请问:
这种方案可否好?
专门设置一个OPCServer(将几个系统的动态数据进行集中)服务器是否有必要?
这种结构是否可行?
请行家指点。

网友A:
什么做的,画详细点啊

网友B:
估计他用的是VISO,用的悉亚特的软件,这个是啥系统,不像是控制系统?

楼主:
主要目的是将几个DCS系统集成,开发MES层的管理软件。
几个DCS系统的软件都有OPC Server软件,
关键是如何把把底层的实时数据采集过来;
我也看到有的企业在每个DCS系统放一个实时数据库软,通过OPC接口取得数据后,在MES层放一个集中的实时数据库进行数据集中。
两种方式区别在哪里。

网友C:
西雅特的OPC SERVER是免费的
AB的也是
IMP不知道

网友D:
各个dcs都有opc server的话,mes只要client就可以了opc动态服务器和历史数据服务做什么用?

楼主:
To:pqsh;
opc动态服务器就是一个Client同时又是一个Server;
负责存贮转发;

楼主:
To lly:
AB 的OPCserver是免费的么,好像在Rslinx里面,Rslinx可不免费;
现在OPCserver免费的公司还真不多见。
西门子的OPCserver部还一样要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