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故障咨询

楼主(2006-08-20):
请教李老师,现有台富士P11-15KW的机器 被雷击了,主板烧坏了,其他器件检测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换块主板后,,能够运行,就是没有电压输出,测量进光藕驱动电压不正常,但是其信号是直接从主板上过来的,而主板肯定是好的,不知李老师有何指点??静候佳音!

网友A:
把光电偶合都换掉就好了,我碰到过一次,,实在不知道怎么查就先查光偶前后的电压,就是控制信号电压

楼主:
谢谢,检查不出驱动板有什么问题,请具体指点下为盼!

网友B:
有驱动板出售 13356042803 华磊机电

网友C:
hehe ,驱动板坏了,模块也坏了

网友D(2006-10-07):
两台富士P11-37KW变频器在一个车间内,因供电电源断相后,两台变频器同时出现只能空载带动电机,加负载后只能在7HZ以下运行.它加速后电流达到27A时就出现[ER7自整定不良].修解各种参数都不能正常,后打电话问设备供应厂.答复他厂的设备只要供电断相就是这样损坏变频器,他们出厂的设备出现过很多这样的故障...本人问变频器没有断相保护吗,是什么东西坏了,好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