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三肯变频器运行就跳欠压故障

楼主(2006-08-20):
今维修一台三肯SPF-4.0的变频器,检查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上电后空载运行,可以,测量输出电压也正常。当接上电机,运行就显示欠压故障。不知哪里故障,,请各位高手指点,我深表谢谢!

网友A:
查主电路电解电容,继电器

网友B:
继电器没有工作

楼主:
没有继电器,使可控硅的。我想请问哪位高手知道三肯过欠压检查方式及问题如何着手解决。在此深感谢谢

网友B:
可控硅没有触发...没有机子在身边,无法更详细给你指导,但是这问题是十分简单的..好处理

网友C:
该机有继电器的RY1,DC24V的,不是可控硅触发的,检查继电器,驱动光耦PC11等。

楼主:
谢谢 各位的建议,我试着换了还是不行。谁知道他的欠压检测方法??

网友C:
你换了什么还是不行?当你启动的时候有没有测母线电压?
如果检测电路有问题的话空载的时候也要报警的。

网友D:
建议你检查电源电压的条件是否良好?是否电压过低?是否缺相?

网友C:
阳光一代:设CD59=12看电压是多少。

楼主:
没有缺相,电压正常。还是找不到问题。

网友E:
我修的富士也出现过这样的现象,你应该查一下驱动线是不是插错了.如果是插错了,就会有这种现象,每个模块上的,只有两根驱动线插错了.我虽然没有修过这种变频器,但是日本的三肯变频器质量应该是不错的,如果还是搞不定你可以发照片到我的QQ邮箱,我们可以帮你分析一下.我的QQ545490297

网友F:
测一下进线三相电流,如果有一向美电流,也可能发生你说的现象

网友G:
可测量一下CPU 板上CN2第4脚电压,正常在2.5~3.0V之间,如果正常应该是CPU板有问题.如果没有电压,可查一下驱动板上的385.

网友G:
说错了,应该是驱动板上的358.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你的提醒,问题解决了,就是358附近的个BC1 坏了,,那个东西干啥子用???

网友H:
啊,滤波器吧

网友I:
电压检测回路

网友J(2007-09-14):
原来如此你好你能告诉我CN2的第四脚和第几脚是2.5和3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