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一台电机制动的维修经历

楼主(2006-08-20):
前天修一台机,是一种比较老的纤径机,故障现象是刹不住车,说心里话,第一次修这种机器。电控箱里边元件排的满当当的,各式的接触器有七八个,时间继电器就有三个。飞线占了一少半。没有图纸,就不好修了,为啥?你想想,对这个机器的工作过程都不熟悉,怎么去修?还是从头做起吧,做了半天挡车工,总算摸清了电路的工作过程。接下来检查元件,拆开管刹车的那个交流接触器,看到里边的一个静触点都烧没了,有一组却好好的,和新的一样,全换新的吧。换好后一试机,有时好用,但十有八九不管用。没辙了,再查吧,哎,有些线号也没有,顺着线慢慢捋,弄了大半个小时,终于有点眉目了,380伏的电经过二极管整流直接进电机!!我见过的都是低压24伏的呀,看那线,好象还是被人动过的,原来负责这个车间的电工早就不干了,不敢贸然行动,回去上网查查再说。下班回家后,在电工论坛里发一个求助的帖子,说实话,这个帖子实在够烂的,因为对发帖的细节也不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画图”里画出来的电路图怎么也弄不上去,说是太大,什么什么的,人家怎么就弄了去了,问了同事才知道,要改“属性”,还好,这幅画没说啥,要是人,你试试,你能把谁的属相给改了?
好歹弄上去了,却看不到野!这不是糊弄广大网友吗?不招骂才怪,过了好一会,心有不甘,再回去看看,咦,看到图片了,怪哉!等着高手给我出主意吧!!
等到又下班,回去看看,天,只有两个人给我回复,还没说到点子上,不管怎样,也要谢谢人家。再等等吧,看着别人的帖子回复那么多,心里呀,别提了。又下班了,再去看看-----没了?我的帖子呢??刷新、再刷新,还是没有,什么什么的,是不是斑主给我删了?告他!去哪告?要是在国家网络管理中心上班就好了,小样的,让他回家呆着去!
到别的地方看看,哈哈,还真有!在百度里,问什么的都有,查查我的电机制动吧,真的有哇,我用的这种叫做能半波可逆能耗制动,就要一个相当大的整流管就可以了,接法为两相绕组通入一相交流电源,意思是电机两个绕组头并接,接入一根火线。另外一个接线头串接一个整流管,整流管负极接零线。要注意控制制动时间。再看看我修的这台,制动只用了一个绕组,晕,谁干的呀,怪不得,有时能管用,制动力太小了,把线改过来,好了!
把这段经历写出来,是想着有这样经历的同行不在少数,这里边有多少的无耐,甚至眼泪,电工是个危险的工种,愿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平安、进步!

网友A:
呵呵,搞维修这行就是这样子了!~!~

网友B:
.....呵呵.头痛,也得捋....下会就有记忆了.呵呵.....

网友C:
值得借鉴的经验

网友D:
电工就是吃红脸饭的,修不好要看别人脸色的

网友E:
请教
意思是电机两个绕组头并接
是否是
电机两个绕组头尾串接
(两个绕组串联电阻较一个绕组大,可使制动电流小一些)
这种电路制动电流太大,二极管易损坏,绕组易发热烧坏,
制动接触器易烧熔焊,
还是您说的
"我见过的都是低压24伏的"
那种比较安全
尽可能改一下
若不然可以给制动回路中串联一个可变电阻,
减小制动电流

网友F:
普通的立式钻床都是半波能耗制动的,因该学过的啊,很简单的电路!

网友G:
电工就是要好学才行,

楼主:
电流我用钳形表测过,二十几安,接触器是CJX1-32的,制动时间只有一秒左右,二极管也很大,估计没问题。另外,它需要立即停车,24伏怕是不行。现在我担心的是电机的轴是否受的了,惯性太大了,还好皮带不是太紧。

网友E:
24伏怕是不行
可以用36V 50V试一下
测一测电阻,乘以额定电流
U=I*R

网友H(2007-06-28):
哇,楼主真聪明,继续努力。
请到这个网站上去看看:http://looooook.diytrad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