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基础知识(压力篇)-补充

楼主(2006-08-20):
1. 什么是法兰变送器? 法兰变送器是在普通变送器基础增加了一个远传密封装置而构成的。所以也叫远传式变送器或者隔膜变送器。远传密封装置由法兰、膜盒、毛细管和毛细管内的填充液等构成的。过程介质压力由隔膜、填充液最后传递到压力变送器的敏感元件即传感器上。
2. 法兰变送器膜盒、毛细管内的填充液是什么?有什么特点?
一般是硅油和氟油。特点是热温度系数小,低温时不冻凝,高温时不挥发,不汽化。粘度不随温度有大的变化。高温硅油最高可达315℃,低温硅油最低可达-40℃,氟油在-40℃和315℃之间。
3. 法兰变送器和普通变送器相比有什么优缺点?
可以测量较高温度的介质。
不会堵塞,可以应该在粘稠的介质上。
可以应用在容易凝冻或者汽化的介质上。
成本稍高、结构复杂、有时有时间延迟、精度稍低。
4. 普通压力变送器的是由哪些部分组成?
普通压力变送器是由传感器、变送电路、壳体、接液口、接线口等部分组成的。
目前传感器有扩散硅、压电陶瓷、电容膜盒。他们的测量原理无一例外的都是在有激励的惠斯登电桥失去平衡时有电流或者电压输出。 变送电路是将这种输出信号进行转换,使之与被测的物理量成一一对应的线性关系。 接液口直接与过程介质接触,有多种联接方式。如:1/2 NPT、G3/4、M20*1.5等。 接线口是电线入口,如M20*1.5。要求要有一定的防护等级。如IP65。
5. 测量高压力时,介质最大工作压力一般不宜超过仪表量程的3/5。
6. 压力变送器的有哪些主要技术参数?
传感器类型:扩散硅,陶瓷电容,差压电容膜盒
电源:一般是24VDC。
输出信号:一般是4~20mA。
精度等级:如0.1、0.25、0.5。
重复性:0.1、0.25、0.5。
时间漂移: 温度漂移: 使用温度范围: 最高耐压: 最低压力: 过程联接方式: 电缆入口:
安装方式:
7.普通硅油使用温度是-40℃~150℃,密度为0.934,温度系数是0.00108,25时的粘度9.5mpa.s
8. 高温硅油使用温度是15℃~315℃,密度为1.070,温度系数是0.00053,25时的粘度44~50mpa.s
9. 氟油使用温度是-45℃~205℃,密度为1.850,温度系数是0.000864,25时的粘度6.5mpa.s
10.. 静压式液位计是根据流体静压平衡原理而工作的,它可以分为压力式和差压式两大类。
11. 用压力表测量液位时,仪表安装的高度应该说与液位零位的高度相同,否则应对高度差进行修正。
12. 高压力时用厚膜片,低压力时用薄膜片。 当δ室受到过载时,测量膜片紧贴在球形凹面上,从而保证了单向压力不受损坏。
由玻璃和金属体烧结后,磨出球形凹面,然后镀出一层金属薄膜,构成电容器的固定极板。测量膜片焊接在两个杯体之间。为电容器的活动极板。杯体外侧焊上隔离膜片,并在膜片内侧的空腔中充满硅油和氟油,传递过程压力。
13.根据所测压力范围及使用要求,液柱式压力计一般采用(水)、(水银)、(酒精)、(甘油)和(四氯化碳)等为工作液。液柱式压力计算尺最小分格一般为(1)毫米,较精密的分格有(0.5)毫米的。
14.若U型管液柱高度误差估计为±1毫米,那么其最大的绝对误差可能达到(±2)毫米,其原因在于要进行(两)次读数。
15.单管压力计同U型管压力计相比,其(读数)误差可减小(一半),其原因在于它只进行(一次读数)。
16.在液柱式压力计中考虑到封液在管内的(毛细)现象,希望细管内径不要小于(6~10)毫米。
17.对于液柱式压力计的读数,为了减少视差,须正确读取液面位置,如用浸润液体须读其(凹)面的最(低)点;如用非浸润液体,须读其(凸)面最(高)点。
18.活塞式压力计中常用的传压介质有(变压器油)和(蓖麻油)。活塞式压力计的砝码标的是(压力)。
19.对于弹簧管压力计,改变弹簧的有效圈数,可调整仪表的(量程),改变弹簧的预紧力,可调整仪表的(零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