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助:螺丝输送难题

楼主(2006-08-20):
求方案
要求:能连接螺丝振动盘,进行螺丝的间歇输送
机构要满足,螺丝长度从10-25不等,m2.5(简单的调整亦可)

网友A:
查《机械工程手册》‘自动上下料与机械手’分册。

网友B:
现在市面上有一种带电批的螺丝自动输送振动机构,可以参考啊!

网友C:
也可用气管加光电开关用气吹

网友D:
振动盘供料,机械手抓去,放入特定制作的
夹具中,该夹具固定在链子上,链子由伺服
马达传动,实现间歇供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