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请帮忙解疑
lap 龚

楼主(2006-08-20):
有一台三菱A-500,15KW的变频器,出现过流保护,马达额定电流为30.9A,可当频率一到45HZ时立马出现过流报警,测得电流为36A,用钳表测得电流为35A,而取下变频器直接启动时测得电流仅为26A,我想问题是出在变频器哪个部位,(我对电子不太熟悉,只能知道个大概)

网友A:
过流分加速、运行、还有减速过流,根据你说的情况,应该是加速中过电流,如果是的话,可以把加速时间设长一点,还有那个V/F的设置,不合适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现在也用这种变频器,如果还没解决,你可以在QQ上,咱们再讨论。QQ是279115804

网友B:
加速时间设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