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与测量的接口的接法?

楼主(2006-08-20):
对于一台压力变送器与外界有两个接口,我看分别标有H和L两个,那么这个口测正压与负压时分别如何 接?

网友A:
H应当是正压,放在罐底或者压力大的一端,L应当是负端,放在罐顶或者压力小的一端。
我们的是按“+”“—”分别标的。

网友B:
“H”是高压室, “L”是低压室,
高压与低压的差值即为所测得差压!
万沃仪表(上海)有限公司
周海波      13909817485
e-mail:wanwo_office@126.com

网友C:
有H和L两个接口应该是差压变送器,H接高压侧,L接低压侧.

网友D:
同意楼上的.

网友E:
若只测压用
则压力接正压端,负压端通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