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变频器节能是个弥天大谎?

楼主(2006-08-21):
变频器在风机调速中,当HZ调到45HZ时候。电流就已经到了工频时候的电流。变频器自耗功是多少?到底变频器能不能节能?

网友A:
说你不懂,一点不为过!你说HZ调到45HZ时候。电流就已经到了工频时候的电流,你看的电流是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因为这时变频器是在平方转矩控制,输出电压会很低,P1=UI而节能要看变频器上端口电流,这时电压是380V,但P2=UI,这时P1肯定小于P2很多!

网友B:
TO wyx5590
1、在负载不变的情况下,安装变频器节能,只能改变电机运行的功率因数,降低无功损耗;
2、105A减到65A,只是功率因数提高了,无功电流降下来了,视再功率降了,而有功功率基本没变;
3、去年“节能达到40%左右”的算法本来就是错误的,是“懂得人骗了不懂的人”;
4、今年用电度表测的是有功功率,“基本没变”是正确的;
5、当有人告诉你,他的设备可节能30、40、50%时,不能单看电流变化,一定要用电度表实测

楼主:
飞鸿HSL您好。
一,我用直线V/F也测试过情况一样。
二,我都是检测变频器输入端电压、电流作为计算功率的。
三,变频器输出存在谐波,和非标准交流波形。

楼主: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C:
上面刘师傅说的很对

楼主:
三极管您好
我好像也快要推翻自己亲手记录的数据而信服刘老师的理论了。
当时,目前还没有完全否定。因为太不可思议了。变化太大了!

网友D:
有谁知道变频器的效率是多少

楼主:
宁波您好
变频器效率≥98%(不含输入变压器) 。

楼主:
宁波您好
变频器效率≥98% 。

网友E(2006-09-20):
变频器节能就如同一个人干重活时一餐要吃三大碗饭,而不干活时吃个一碗也就将就了。

网友F:
供水公司水泵负载节能有效

网友G:
是否节能要看设备是否有节能的空间,电动机功率和负荷完全匹配的话肯定不能,电动机功率大于实际负荷的话就可以节能。

网友B:
1、30KW电动机带1KW负载,出力是1KW,不会是30KW;
2、1KW电机带1KW负载,出力1KW;
3、电度表的读数基本相等,只差一个无功损耗的差;
4、变频器本身也有损耗,不能忽视;
5、若用变频器运行这台电机,只有“变频器本身的损耗”小于“无功损耗的差”,才有节能;
6、有人说,“一次投资,一年可赚回来”;
7、小心,十年也可能赚不回来!!!

网友H:
刘志兵同志说得很有道理。
看来如果大家是从个人钱包出发,一定不要买有变频功能的电器。

网友G:
实际上变频器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调节精度高、响应速度快、方便启动等,节能倒是其次的。

网友B:
同意龙居士的看法!!!

网友I:
也不全对,其实看你用在什地方,有些风机,出风或进风管道上加装调节阀,进行风量大小的调节,先不说加装的调节机构需要投入资金和维护,此时的电机在工作中一直在额定运行,不也是耗能么?尔加上变频其后,可以低于额定运行,不能说它节能么?
多讨论!

网友J:
同意龙居士的看法,应用变频器节能是次要的,主要是控制、调速、等功能的应用。

网友K(2006-11-08):
确定一点,变频肯定可以节能,实际案例可查。其次变频器起码可以保护电机,减少对电网的冲击。另外在负载随速度的变化而变化的场合,节电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风机和水泵。

网友L:
使用变频器节能的多少?不可一概而论,如对于风机、泵类负载以前是靠调节阀来调流量的,改用变频器,取消调节阀,其节能是可观的。另外,我曾用交流电机加变频器取代龙门刨床的直流拖动系统,改装前后都用电度表测量其电度,实践证明改装后节电40%以上。当然如果电机与负载非常配,而且使用过程中又不需要调速,使用变频器就不会节能,而且也不需药使用变频器。

网友M:
对风机调节进风流量和泵类流量的节能还是有的,其次最主要我个人看法是否加装变频器的设备是否经常满负荷运行,如果是则没有必要!

网友N:
我也正在做这个节能的试验,一台55kw的风机,一个月来测变频器的输入端的电流,约60安左右,现在换星三角起动后,电流也是60多安,一万多的变频器,节能能节得多少,节下来的电费够成本吗?老总听人家说节能,还要买一台,我坚决反对。

网友L:
55KW的电机,电流是60多安?如果是380V系统,这是大马拉小车。对于这种情况可选择如下节能方法:
1,换一台30KW的电机就足够。
2,不换电机,换风机叶片,使得其在低速运转的情况下也能保证风量,然后至用变频器将其调在低速下运行,这时你再测量进线电流就会发现电流降下来了

网友O:
刘志斌:
1、在负载不变的情况下,安装变频器节能,只能改变电机运行的功率因数,降低无功损耗
你这一点我认同,但是试想一下,如果负载不变,谁会用变频器呢?

网友O:
变频器的节能是针对变化的负载,避免长期工作中出现的大马拉小车的情况,在负载降低的时候调节电压有效值,起到节能的作用;另外,变频器还有平滑启动和停车的作用,降低起停是对电网的冲击。粗见,仅供参考

网友N:
乐此不疲先生,这是山东一个公司设计的,风门有调大调小的时候,总之,调大的时候变频器的电流也一样大,差不了多少。星三角起动,风门少的时候,电流一样少,它跟负载有关系啊,;输入量大则大,我是两种方式在用,本来星三角是变频器坏了做备用的,几个月来正好做了这个测试,我每次测试都是在做同一个产品,不同的时间罢了,比如上个月做这个产品我用变频器,下个月再做这个产品时,我用星三角。感觉差不了多少。不过对电网有好处,起动好点,我认同。

网友P:
TO 向各位学习:
你的变频用法有问题.变频在这个场合用,一定要闭环控制.既恒风压控制,风压设定需按工艺来设.可以多段给定,数字给定,利用变频的数字量断来切换.
看你的描述变频没有在闭环模式.

网友Q:
除了风机水泵型的变频器外,很少有节能一说。就是风机水泵型变器如果是长期工频运行好像也没有什么节能的意义。我所理解的节能是这样的:风机与水泵在不同的时间段有不同的负载,根据负载的变化来调节变频器的功率输出,从而达到节能的目的。不知道大家的理解是否是这样?

网友B:
“风机与水泵在不同的时间段有不同的负载,根据负载的变化来调节变频器”
对!!!

网友O:
这里有很多的经验工程师,以后要多到这里学习了!呵呵!

网友R:
动态负荷节能明显.特别是不满载工况.

网友S:
节能不节能。视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T:
支持刘志斌得意见
单从节能考虑,一定不能用变频器

网友C:
如果想节能,机械方面的改进效果更大.变频器只是在调速上很方便,因为它本身也要消耗电能,所以大多数场合是不能节能的.

网友U:
一个很低级的问题,什么叫叫节能,为什么用变频器节能?什么情况下可以节能,什么情况下不可以节能,节哪部分的能都没搞清楚,就大叫大嚷,特别是哪个xxx,看过他几个帖子,理论生搬硬套,误人子弟啊.我们都用变频器做了超过10万KW的工程了,节电率基本都超过30%,光富士康一个公司就超过4.5万KW,近一千台设备.

网友V:
我做了20台引风机的节能改造,对用户承诺节电20%以上,要求用户装电度表和没装变频器前的功耗进行比较,最低的节能30%。我用的变频器从7.5KW到30KW都有。

网友W:
我来发表我的意见:
1.变频器节不节能看实际的应用条件,一般的风机类和泵类节能效果比较明显,
2。看计量设备即电表,一半老式电表比电子的要好的多。
3。看用电设备的多少和型号还有动作是不是一致。
以上条件达到节能效果是比较好的一般都在30%以上

网友X:
我国的电动机用电量占全国发电量的60%~70%,风机、水泵设备年耗电量占全国电力消耗的1/3.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风机、水泵等设备传统的调速方法是通过调节入口或出口的挡板、阀门开度来调节给风量和给水量,其输出功率大量的能源消耗在挡板、阀门地截流过程中。由于风机、水泵类大多为平方转矩负载,轴功率与转速成立方关系,所以当风机、水泵转速下降时,消耗的功率也大大下降,因此节能潜力非常大,最有效的节能措施就是采用变频调速器来调节流量、风量,应用变频器节电率为20%~50%,而且通常在设计中,用户水泵电机设计的容量比实际需要高出很多,存在 “大马拉小车”的现象,效率低下,造成电能的大量浪费。因此推广交流变频调速装置效益显著。

    采用变频器驱动具有很高的节能空间。目前许多国家均已指定流量压力控制必须采用变频调速装置取代传统方式,中国国家能源法第29条第二款也明确规定风机泵类负载应该采用电力电子调速。

    变频调速节能装置的节能原理

    1、变频节能

    由流体力学可知,P(功率)=Q(流量)╳ H(压力),流量Q与转速N的一次方成正比,压力H与转速N的平方成正比,功率P与转速N的立方成正比,如果水泵的效率一定,当要求调节流量下降时,转速N可成比例的下降,而此时轴输出功率P成立方关系下降。即水泵电机的耗电功率与转速近似成立方比的关系。例如:一台水泵电机功率为55KW,当转速下降到原转速的4/5时,其耗电量为28.16KW,省电48.8%,当转速下降到原转速的1/2时,其耗电量为 6.875KW,省电87.5%。

    2、功率因数补偿节能

    无功功率不但增加线损和设备的发热,更主要的是功率因数的降低导致电网有功功率的降低,大量的无功电能消耗在线路当中,设备使用效率低下,浪费严重,由公式P=S╳COSФ,Q=S╳SINФ,其中S-视在功率,P-有功功率,Q-无功功率,COSФ-功率因数,可知COSФ越大,有功功率P越大,普通水泵电机的功率因数在0.6-0.7之间,使用变频调速装置后,由于变频器内部滤波电容的作用,COSФ≈1,从而减少了无功损耗,增加了电网的有功功率。电力公司对工业企业收取电费时,功率因素是计入收费标准的,如果消耗相同的有功功率,功率因素大就会少缴费用。

    3、软启动节能

    由于电机为直接启动或Y/D启动,启动电流等于(4-7)倍额定电流,这样会对机电设备和供电电网造成严重的冲击,而且还会对电网容量要求过高,启动时产生的大电流和震动时对挡板和阀门的损害极大,对设备、管路的使用寿命极为不利。而使用变频节能装置后,利用变频器的软启动功能将使启动电流从零开始,最大值也不超过额定电流,减轻了对电网的冲击和对供电容量的要求,延长了设备和阀门的使用寿命。节省了设备的维护费用。

网友Y(2008-08-23):
有关变频器节省电能的说法,本人也有一定的看法,有不对之处还请各位楼主见谅.

如果说1KW时的电能只能把100KG的东西从一楼运到十楼,(只是比方,没有精确计算过),难道用了变频以后把100KG的东西从一楼运到十楼就只要0.5KW时的电能了吗?

但也不是说不能节电,要节电也要有一个可以节电的空间,就像25楼乐此不疲 说的那个空间一样,如果有这个空间存在的话也是那个东西在设计上是不合理的,利用这个空间节电也不是只有变频器才能做到,很多方式都可以做到,有的方式节省的比利用变频的还要多,变频器本身并没有节电功能,反而会消耗一部分电能.变频器在运行中还会产生高茨谐波反馈到电网中,影响一些电器的性能和使用寿命,特别是在自己发电的情况下,还会影响发电机的发电量.

本人是做机械的,每年要用掉上千台变频器,只不过都不是很大功率的.我使用变频主要是看中他可以实现无级变速,软启动,同步控制,V/F曲线,控制方式简单灵活等,看中的都是他附带的机能.

网友Z:
引用 网友D:
有谁知道变频器的效率是多少

西门子MM440的效率96%—98%。

网友AA:
好!我顶!学习了!值得看看!!!!!

网友AB:
我晕,楼主看问题没有看到本质。45HZ达到工频时的电流有什么奇怪?30HZ我就要他达到工频时的电流,你信不信?我只要增加设备的负载,电流就马上上来。

记住:AC-- DC --AC,在整流滤波后,负载特性发生了变化。变频调速器对电网的阻抗特性呈阻性,功率因数很高,减少了无功损耗。

这才是变频器节能的关键所在。

网友AC:
在有节能潜力的地方是完全节能的!

网友AD:
变频节能,要看用在什么地方了,不是所有的设备用了变频就能节能!变频的功能主要还是用来调速的

网友B:
1、如果用变频器降低转速,降低了电动机的运行功率,用电量少了可以节能!

2、那我用皮带轮降低转速,降低了电动机的运行功率,用电量少了也同样可以节能,而且节能更多,因为皮带轮不发热、不变流,没有谐波损耗!

网友B:
3、所以,不能把变频器的作用下降到一个皮带轮的作用,变频器的作用就是“调速”!

4、如果不调速,就不要用变频器,用变频器恰恰是多损耗电能!!!

网友AE:
说法不一呀???有点晕

网友AB:
但是家里的变频空调确实节能。

网友AF:
家用变频空调确实可以节能,但能节多少?恐怕没人算得清。也许收回购置差价得需N年以后,此时空调还在吗?

网友AG:
变频空调没有突然的放风过程,用起来舒服。

网友AG:
听谁说的 皮带轮不发热 ?!

网友AH:
引用 网友B:

1、如果用变频器降低转速,降低了电动机的运行功率,用电量少了可以节能!

2、那我用皮带轮降低转速,降低了电动机的运行功率,用电量少了也同样可以节能,而且节能更多,因为皮带轮不发热、不变流,没有谐波损耗!

因为皮带轮不发热、不变流,没有谐波损耗!  不要绝对啊刘老师!其实是否节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AI:
全负载的东西再加什么都不会也不可能结能,只有增加无谓的功耗,只有负载是变化的时候或不全载的时候(大马拉小车)才有可能节能.

网友AJ:
看得头都有点晕了.闹不清楚

这个变频器到底是为了节能而设计的?还是为了调速而设计的?

我不管它节能不节能,用多大的马达就用多大的变频器,

一个词:调速.二个字还是:调速.

网友AF:
首先是调速,节能是它的附加功能(不是所有场合都能节能)。

同时节能是建立在需要调速的基础上的,如果设备不需要调速,它只能节省无功。但根本得不偿失,用它节省的无功还不够抵消谐波损耗。

况且基本每个企业都有无功补偿,没必要靠它节省无功。

网友AK:
实际上变频器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调节精度高、响应速度快、方便启动等,节能倒是其次的。
是控制、调速、等功能的应用    动态负荷节能明显
    由于电机为直接启动或Y/D启动,启动电流等于(4-7)倍额定电流,这样会对机电设备和供电电网
造成严重的冲击,而且还会对电网容量要求过高,启动时产生的大电流和震动时对挡板和阀门的损害极大,
对设备、管路的使用寿命极为不利。而使用变频节能装置后,利用变频器的软启动功能将使启动电流从零开始,
最大值也不超过额定电流,减轻了对电网的冲击和对供电容量的要求,延长了设备和阀门的使用寿命。
节省了设备的维护费用。由于变频器内部滤波电容的作用,COSФ≈1,从而减少了无功损耗,增加了电网的有功功率。

网友AL:
变频器的使用,我更看重它丰富的控制,保护功能等,节能倒是其次的。

网友AM:
“1、30KW电动机带1KW负载,出力是1KW,不会是30KW;”

我晕!!!你带一个试试???

网友AF:
30KW电动机带1KW负载是典型的大马拖小车,出力仍然是1KW,但电耗要比用1KW电机稍多一点,多了个无功损耗。

网友AN:
引用 网友AF:
30KW电动机带1KW负载是典型的大马拖小车,出力仍然是1KW,但电耗要比用1KW电机稍多一点,多了个无功损耗。

你试试看,差别很大,空载电流就吓死你,不是多一点,是多了去了。

网友AF:
谢谢楼上指正!“稍多一点”是用词不当。

网友AO:
变频节能,要看用在什么地方什么负载,不是所有的设备用了变频就能节能!变频的功能主要还是用来调速

姓刘怎么说因为皮带轮不发热~~~~~

网友AP:
呵呵;变频器节不节能,要看具体的负载情况;

当你工作在额定频率时肯定是不能节能的;

网友AQ:
实践证明,变频器应用在一些液压系统里也可节能,像注塑机,关键是看带什么的负载!

网友AR:
好,真好,以后常来学习

网友AS:
  节能首先考虑无功功率、功率因数,上级收费方式就考虑你的功率因数,太低要罚款的。

变频对设备有很大的好处,对电网也有好处,初期投资大,还得看长远效益。

网友AT:
30kw电机空载功率是14kw  带1kw的负载 电机耗电不会小于14kw  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AP:
呵呵;30KW电机只带1KW负载,本身就是一种浪费,还节能呢;

网友B:
“30KW电机只带1KW负载,本身就是一种浪费,还节能呢;”

1、30KW的电机, 带1KW负载,电机运行实际出力就是1KW,不是30KW;

2、就是说30KW是电机的额定功率,实际负载有大有小,电机的实际运行功率是由负载大小确定的;

3、有些人在计算节能时,总是用额定功率计算用电基数,这样就夸大了节电的效果,实际上欺骗了用户!!!

4、例如有人说,30KW的电机变频改造后,节电率是(30-1)/30=97%,他认为系统设计功率30KW大有余量,变频改造前用30KW的功率,变频改造后只用1KW的功率,所以节电率97%!

5、实际上30KW的电机,带1KW的负载,实际运行出力也是1KW,只不过30kw电机的铁损比1KW电机的铁损大一些而已!!!

6、30KW电机只带1KW负载,本身就是一种浪费,只浪费了一个铁损耗,绝不是浪费了29KW!!!

网友AU(2008-10-17):
对:广州瑞锋 关于

有关变频器节省电能的说法,本人也有一定的看法,有不对之处还请各位楼主见谅.

如果说1KW时的电能只能把100KG的东西从一楼运到十楼,(只是比方,没有精确计算过),难道用了变频以后把100KG的东西从一楼运到十楼就只要0.5KW时的电能了吗?

但也不是说不能节电,要节电也要有一个可以节电的空间,就像25楼乐此不疲 说的那个空间一样,如果有这个空间存在的话也是那个东西在设计上是不合理的,利用这个空间节电也不是只有变频器才能做到,很多方式都可以做到,有的方式节省的比利用变频的还要多,变频器本身并没有节电功能,反而会消耗一部分电能.变频器在运行中还会产生高茨谐波反馈到电网中,影响一些电器的性能和使用寿命,特别是在自己发电的情况下,还会影响发电机的发电量.

本人是做机械的,每年要用掉上千台变频器,只不过都不是很大功率的.我使用变频主要是看中他可以实现无级变速,软启动,同步控制,V/F曲线,控制方式简单灵活等,看中的都是他附带的机能.

内容的回复:

变频器节能不节能要看你的负载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AV:
变频器不是节能器,只有在一定的场合下应用是可以节能的,有些不适合的地方用了变频器,反而会增加耗电量

网友AW:
引用 网友O:
变频器的节能是针对变化的负载,避免长期工作中出现的大马拉小车的情况,在负载降低的时候调节电压有效值,起到节能的作用;另外,变频器还有平滑启动和停车的作用,降低起停是对电网的冲击。粗见,仅供参考

不错!

网友AX:
引用 网友AV:
关于变频器不是节能器,只有在一定的场合下应用是可以节能的,有些不适合的地方用了变频器,反而会增加耗电量

94? 94

网友AY:
节能有两种方式,第一:提高效率对电机来讲,提高效率会涉及到电机的有结构,材料,工艺,传动效率,负载匹配等方面,只有在做好以上各个方面,效率才能去.第二:减少浪费,就是当负载只需要1KW的功率时,电机没必要输出2KW的功率,这时用变频器是最合适不过的.由于部分负载是不固定的,如锅炉进风引风风机,供水水泵,在不同情况下负载所需的功率不同,这时使用变频器是最好的选择,根据负载所需功率,动态调节变频器输出功率,可减速少电机输出功率.

如果两方式都能实施,节能效果应该相当好,但通常第一种方式受到很多条件制约,不容易实施,那就考查负载特性,看是否有使用变频器的可能,变频方面已经有朋友讲得很好,我就不多讲了.

欢乐交流:

alem@tcas.com.cn

www.tcas.com.cn/html

?

网友AY:
本人有过多年的风机水泵,中央空调节能改造的经验,现在专门从事自动控制节能咨询,方案设计,产品设计,真诚希望与各企业单位合作,同创节能行业新篇章.

www.tcas.com.cn/html

?

网友AY:
总结一下:变频器能不能节能并不是频变器本身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如何使用,不要一概而论.看问题不要太绝对,因为实现应用工况是千变万化,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网友AZ:
开眼了,楼上师傅们争论得非常激烈,有理有据,学习了!

网友BA:
变频器节能是体现在按需分配上,将以前浪费的情况禁止,主要是用来调速的,比如说以前是50Hz远转,但实际的要求只需要30Hz,这是节能的主要体现

网友BB:
向老师们敬礼!

22kw的水泵选用多大的变频器?

每年节电多少?

谢谢!

?

网友BC:
外行看热闹,虽然不懂变频器,还是学到一些知识,thanks。

网友BD:
引用 网友B:

1、30KW电动机带1KW负载,出力是1KW,不会是30KW;
2、1KW电机带1KW负载,出力1KW;
3、电度表的读数基本相等,只差一个无功损耗的差;
4、变频器本身也有损耗,不能忽视;
5、若用变频器运行这台电机,只有“变频器本身的损耗”小于“无功损耗的差”,才有节能;
6、有人说,“一次投资,一年可赚回来”;
7、小心,十年也可能赚不回来!!!

"30KW电动机带1KW负载,出力是1KW,不会是30KW",如果是异步电动机的话,出力肯定不会是1KW,至少也有10KW左右;如果使用同步电动机的话,会接近1KW,但是要高于1KW许多。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负载为1KW,那么更换一个1KW的电动机就行了;如果负载只是部分时间1KW,那么增加变频器是最好的了。

网友BD:
对于一直运行在全功率的电动机来说,增加变频器不仅增加了投资费用,而且增加了运行费用,包括变频器自身的能耗和维修费用。

变频器的应用是那些需要经常变换工况的设备,例如频繁调整的风机、水泵等等,变频器不是所有设备都需要使用的。

网友BE:
变频器在需要调速的应用场合确实能比定速节电,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

网友BF:
变频器节不节能,要看所带的负载有没有浪费,有浪费就有节能,没浪费就没节能。事实上现在设备上用的电机都留有余量,都是按照最大负荷配的,但是很多情况下都达不到最大负荷,那就存在浪费,就有节能空间。我是专业做变频节能的,对空压机节能比较了解,大家可以一起交流,谢谢!13585984232   www.shdhjd.com

网友BD(2008-11-25):
不需要使用变频器的设备,在使用了变频器后反而会增加能耗。

所以,变频器的设备厂家在宣传的时候一定要实事求是,对于用户不需要使用变频器的设备绝对不能推荐使用变频器,否则会因为没有节能的效果而使用户对变频器反感,影响变频器的长期推广。

网友BG:
看看这个厂家的培训怎么说

网友BH:
对:芯片级维修 关于我国的电动机用电量占全国发电量的60%~70%,风机、水泵设备年耗电量占全国电力消耗的1/3.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风机、水泵等设备传统的调速方法是通过调节入口或出口的挡板、阀门开度来调节给风量和给水量,其输出功率大量的能源消耗在挡板、阀门地截流过程中。由于风机、水泵类大多为平方转矩负载,轴功率与转速成立方关系,所以当风机、水泵转速下降时,消耗的功率也大大下降,因此节能潜力非常大,最有效的节能措施就是采用变频调速器来调节流量、风量,应用变频器节电率为20%~50%,而且通常在设计中,用户水泵电机设计的容量比实际需要高出很多,存在 “大马拉小车”的现象,效率低下,造成电能的大量浪费。因此推广交流变频调速装置效益显著。

    采用变频器驱动具有很高的节能空间。目前许多国家均已指定流量压力控制必须采用变频调速装置取代传统方式,中国国家能源法第29条第二款也明确规定风机泵类负载应该采用电力电子调速。

    变频调速节能装置的节能原理

    1、变频节能

    由流体力学可知,P(功率)=Q(流量)╳ H(压力),流量Q与转速N的一次方成正比,压力H与转速N的平方成正比,功率P与转速N的立方成正比,如果水泵的效率一定,当要求调节流量下降时,转速N可成比例的下降,而此时轴输出功率P成立方关系下降。即水泵电机的耗电功率与转速近似成立方比的关系。例如:一台水泵电机功率为55KW,当转速下降到原转速的4/5时,其耗电量为28.16KW,省电48.8%,当转速下降到原转速的1/2时,其耗电量为 6.875KW,省电87.5%。

    2、功率因数补偿节能

    无功功率不但增加线损和设备的发热,更主要的是功率因数的降低导致电网有功功率的降低,大量的无功电能消耗在线路当中,设备使用效率低下,浪费严重,由公式P=S╳COSФ,Q=S╳SINФ,其中S-视在功率,P-有功功率,Q-无功功率,COSФ-功率因数,可知COSФ越大,有功功率P越大,普通水泵电机的功率因数在0.6-0.7之间,使用变频调速装置后,由于变频器内部滤波电容的作用,COSФ≈1,从而减少了无功损耗,增加了电网的有功功率。电力公司对工业企业收取电费时,功率因素是计入收费标准的,如果消耗相同的有功功率,功率因素大就会少缴费用。

    3、软启动节能

    由于电机为直接启动或Y/D启动,启动电流等于(4-7)倍额定电流,这样会对机电设备和供电电网造成严重的冲击,而且还会对电网容量要求过高,启动时产生的大电流和震动时对挡板和阀门的损害极大,对设备、管路的使用寿命极为不利。而使用变频节能装置后,利用变频器的软启动功能将使启动电流从零开始,最大值也不超过额定电流,减轻了对电网的冲击和对供电容量的要求,延长了设备和阀门的使用寿命。节省了设备的维护费用。
内容的回复:

呵呵。。。讲的很好,学习到很多。。谢谢!

网友BI:
有意思啊!支持!继续研究探讨。

网友BJ:
如果说1KW时的电能只能把100KG的东西(带包装)从一楼运到十楼,(只是比方,没有精确计算过),用了变频以后把90KG的东西(不带包装)从一楼运到十楼就只要0.9KW时的电能了. 即便是30KW电机或50KW电机

以风机为例:都不加,风量大,不能满足工艺要求,耗电100KW;加风门,满足工艺要求,降低风量,为90KW;用变频,为70KW(未计算)。节电20KW。节电20%,不是30%。这20KW消耗在挡板上。输出功率大量的能源消耗在挡板、阀门地截流过程。

由流体力学可知,P(功率)=Q(流量)╳ H(压力),流量Q与转速N的一次方成正比,压力H与转速N的平方成正比,功率P与转速N的立方成正比,如果水泵的效率一定,当要求调节流量下降时,转速N可成比例的下降,而此时轴输出功率P成立方关系下降。即水泵电机的耗电功率与转速近似成立方比的关系。例如:一台水泵电机功率为55KW,当转速下降到原转速的4/5时,其耗电量为28.16KW,省电48.8%,当转速下降到原转速的1/2时,其耗电量为 6.875KW,省电87.5%。 ”这是最湖人的地方。

网友BK(2009-01-10):
刘工,刘高工,按你说的,如果30KW的电机空转不带载是不是不耗电??????

网友AF:
“树上QI只猴,地上一只猴,请问几只猴?”

究竟几只猴还真的说不清,因为给定的条件不同,答案也就不同。

变频器能否节能?其答案也与上述一样,可以说是节能,也可以说不节能,同样的道理,因为给定的条件不确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BK:
刘工,刘高工,按你说的,如果30KW的电机空转不带载是不是不耗电??????

1、30KW的电机空转不带载,输出为零;电机空载本身有铁心损耗,空载损耗大约是额定功率的百分之几,空开也只浪费额定功率的百分之几,绝对不是30KW;

2、所以30KW的电机,实际运行功率绝不是30KW,实际运行功率也可能大于30KW,也可能很小几个KW;

3、所以在节能计算时,一定要注意不能把额定功率当作实际运行功率来计算,否则,计算结果有很大欺骗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BF:

变频器节不节能,要看所带的负载有没有浪费,有浪费就有节能,没浪费就没节能。事实上现在设备上用的电机都留有余量,都是按照最大负荷配的,但是很多情况下都达不到最大负荷,那就存在浪费,就有节能空间。

1、“设备上用的电机都留有余量”,“都是按照最大负荷配的”,“但是很多情况下都达不到最大负荷”,例如:

1)设计30KW,用的电机也是30KW,但是实际负荷只是20KW;

2)这时候电机的实际运行功率就是20KW,绝对不是30KW;

3)设计是30KW,实际负荷是20KW,电机实际运行功率就是20KW,不存在浪费,没有节能空间;

2、如果是一台风机,设计是30KW,实际负荷是20KW,通过流量调节,电机实际运行功率就是20KW;

3、如果是一台风机,设计是30KW,实际负荷是20KW,通过变频器速度、流量调节,电机实际运行功率是20KW;

网友B:
4、现在的问题是:2的风门流量调节,和3的变频速度、流量调节,谁的损耗大?

1)如果2的风门流量调节能量损失是5%,电机的实际运行功率是20+20×5% = 20+1 = 21(KW)

2)如果3的变频速度、流量调节能量损失是10%,电机的实际运行功率是20+20×10% = 20+2 = 22(KW)

3)结果变频调速不但不节能,而且多损耗5%;

网友B:
5、如果有人这样计算节能,那结果就大不相同:

1)风机是30KW ,用风门调节时,风门损耗10KW,输出20KW ,电机实际运行30KW;

2)风机是30KW ,用变频器调速、调流量,没有损耗,输出20KW ,电机实际运行20KW;

3)所以变频取代风门节能(30-20)/20 =10/20 = 50%

网友BL:
引用 网友AD:

变频节能,要看用在什么地方了,不是所有的设备用了变频就能节能!变频的功能主要还是用来调速的

网友BM:
变频器实际是减少无功损耗,提高功率因素,减少线路损耗,软起动等特点,节能是无可非义的,以上师傅都以叙述,我就不多说了。

不要写笔名了吧?

网友:
帖子很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BM:

……提高功率因素,减少线路损耗,软起动等特点,节能是无可非义的,……

1、提高功率因数,可以减少线路损耗,节电率是多少?

2、变频软启动,确实可以节能,节电率是多少?

3、变频器的变流损耗、变频器输出的PWM方波只有多少电能被需要正弦波的异步电机所利用、当电机处于变频调速时温升增加、额定功率下降损耗增加是多少?

4、难道变频器“节能”是无可非议的吗???

网友BN:
同意 刘志斌老师

人家变频器只说可以

变频

调速

并没有保证

一定节能

一定省钱

请多指教

网友BO:
并不是所有的 设备用了变频就能节能!

网友BP:
电机一般如果 运行在40HZ以下节能效果明显如果在以上甚至接近工频的话就不是很合算但也是不错的软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