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马达驱动器问题

楼主(2006-08-21):
各位前辈,本人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我用三菱FX1S系列的PLC(带脉冲输出的)来控制伺服轴。伺服马达也是三菱的,驱动器是三菱MR-J2S系列的。现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开始调试好后,机台可以根据PLC程式的要求进行动作。但过了一个星期后,PLC会根据程式要求产生输出脉冲,但伺服马达不会动,伺服马达也产生了激磁,驱动器上也没有回授信号的显示。检查CN1A、CN1B及编码器信号线没有错误(采用编码器回授方式),且驱动器上没有任何报警讯息。于是试更换了驱动器,更换以后伺服马达正常做动。但又过了五天,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伺服马达不做动,但驱动器依然没有报警,PLC有脉冲输出。于是再一次更换了驱动器,故障同样排除了。但不知道是何原因引起,请各位前辈指教,将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有可能是PLC程序的问题。

网友B:
有可能是把驱动器脉冲接收部分烧坏,驱动器接受不到脉冲,因此无动作

网友C:
对,很有可能是驱动器接受脉冲的电路被烧坏了。可以先JOG一下,如果可以转动,肯定就是信号传输的部分除了问题。你可以在驱动器里面调出接收脉冲数的显示来,看看PLC控制的时候有数值有没有增加。注意一个问题,PLC一般的输出是24V的,而驱动器一般可以接收24V的信号,也可以接收12V、5V的信号,但是接线是不一样的,对照手册查查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像这样开始可以正常用,后来又被烧掉的情况还是很少见的。

楼主:
  在此谢谢各位的指点。我这一种机台公司做了70台,用同样的PLC程式,同样的接线方式,其它的69台都没有问题,就这一台已更换了两个伺服驱动器。我检查了接线,没有问题。且驱动器没有任何警报,不知是何原因伺服马达不做动。而且很奇怪的是伺服马达有了激磁,是不是没有受到PLC的脉冲信号,但PLC的输出看,PLC有了输出。正是很麻烦!

网友D:
PLC有输出,不意味着伺服有输入。其它69台没有问题,不意味着这一台照样接线的也没有问题。
我觉得深圳小江说的似乎很有可能。PLC输出的脉冲是多少伏电压的?伺服收到的是多大电压的?不要推理,实际测量,而且,用示波器来测量。

网友E:
plc的脉冲输出要串上一个约1.5K的电阻才能接到伺服给定上,当然方向控制也要串同样一个电阻的.

网友F:
量一下吧,在说明书上有解决的办法,你仔细看看

网友G:
你的输出电压等级是多少 ,J2S只能收到5V的吧,差动的。
OC的不知道是多少伏,不过24V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D:
OC的不知道是多少伏,不过24V应该没有问题吧。
好象不行,她内部也是通过一个电阻接到 5V 上的。